450起飞技巧

楼主(2013-03-02):
新手求教高手450起飞技巧。先谢了

网友:
无副翼的推油门就起飞了~

网友:
都上校了,还问这样的问题?

楼主:
推油门机尾向左转机身向右倾斜桨都达到地面了不敢再加油了

楼主:
新手一直在观望机子买了时间较长刚有时间练习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油门机尾向左转机身向右倾斜桨都达到地面了不敢再加油了

那就再加大点油门别听我的~

楼主:
折了两副桨了

网友:
十字盘调平了吗?

网友:
不懂修正的啊……

网友:
明顯十字沒調平~~~

网友:
练练模拟器再说

网友A:
集体螺距推干50%,0螺距等大桨转速到恒定转速后,慢推1格半左右,看飞机脚架有离开地面的意思时,打右负翼。接着慢推集体螺距大概半各左右,左脚架先离地,右脚架再离地后看情况回负翼舵杆。

然后不停的修正集体螺距让飞机保持高度,负翼和升降舵杆不停修正是飞机定在原地。此工作称:旋停。

网友:
不会修正
练练模拟器再说

网友:
估计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楼主仔细检查,无副翼离地前都自动修正的,推油就行

网友:
通电后拿起飞机前后摇晃,,再左右摇晃,,看看斜盘的修正方向正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体螺距推干50%,0螺距等大桨转速到恒定转速后,慢推1格半左右,看飞机脚架有离开地面的意思时,打右负翼。 ...

这个靠谱,飞熟悉了,基本上不知不觉就在起飞中做校正了。

还是练练再飞真机损失小一些。

网友C:
  练习~~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E1NTY5MTYw==.html

网友:
竟然损失了两副桨……

网友:
先给点油门但是飞机不至于翻到,调整尾巴对你,这样比较简单。当然侧面也可以,然后直接把油门推到悬停位置飞机就很干脆的起来了,离地必须干脆,要不容易翻倒秒炸。起飞是要通过蛙跳来练习的,论坛里灌水的上校?

网友:
调得好不用修正,油门一推就飞起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集体螺距推干50%,0螺距等大桨转速到恒定转速后,慢推1格半左右,看飞机脚架有离开地面的意思时,打右负翼。 ...

标准的有副翼起飞动作。如果是无副翼可别这么干,一定要省略打右副翼的动作,否则就悲剧了

网友:
阳台侠改客厅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标准的有副翼起飞动作。如果是无副翼可别这么干,一定要省略打右副翼的动作,否则就悲剧了

有负翼也可以这么做,就是稍微小一些。不然起飞一样要往左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靠谱,飞熟悉了,基本上不知不觉就在起飞中做校正了。

还是练练再飞真机损失小一些。

也就是边修正边起飞。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负翼也可以这么做,就是稍微小一些。不然起飞一样要往左跑的。

无副翼脚架离地前最好不要打右副翼,离地后再修正一下防止左滑;有副翼要在离地前打足够的右副翼,防止左倾,起飞后回中。两种飞机的动作机制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做个实验:分别用有副翼和无副翼,在地面打右副翼舵1格并保持。你会发现,有副翼的循环螺距会停在一个位置上不动,而无副翼的循环螺距会慢慢移动到最大才停住。也就是说,同样的打舵动作,有副翼控制的是循环螺距的大小,无副翼控制的是循环螺距的快慢。因为这个因素,两种飞机的手感有很大的差别。至于起飞环节,直接推油门,无副翼的三轴陀螺仪完全可以使飞机保持平稳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副翼脚架离地前最好不要打右副翼,离地后再修正一下防止左滑;有副翼要在离地前打足够的右副翼,防止左 ...

体验不同,我有负翼和无负翼都有,最勤快的时候同天出场换着飞,同样方法起飞和降落。没觉得不妥。
舵量不同罢了。呵呵

其实也不用纠结于此,各人体验不同。只要能飞出心里想到的效果就好。祝爽飞~哈哈

网友:
十字盘的问题吧

网友:
第一要把飞机调好,第二要练好模拟器

楼主:
聆听了谢谢众模友马上重装试飞

网友:
先将大小桨卸下来,加油,看看十字盘是不是水平升降。如果正常,至少模拟器过了单面悬停,油门曲线最高调到70%,果断加满油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练习~~

阳台侠变客厅侠了

网友:
说啥都没用,模拟器,必须的

网友E:
应该是十字盘沒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