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11宽频和窄频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3-02):
刚购入一GY611,求教设置宽频和窄频使用中有何区别

楼主:
扒坟翻到一篇文章共享
1.陀螺仪的宽频1520us和窄频760us指只能使用宽频舵机和宽窄频舵机都支持。
2.GY401只能用1520μs的舵机,不支持760μs的。
3.尾舵机的宽窄频指控制舵机的中立点的PWM信号的高电平脉宽,因为窄频舵机的控制信号脉宽更窄,因此其可以修正得更频繁,响应速度更快,效果更好。
4.MD922是宽频的,通常尾舵都是宽频,窄频的较少,比较流行的只有Futaba BLS251, MKS DS8910等等。
5.陀螺仪调到窄频模式上宽频舵机的话舵机会跑到一边的极限位置,时间长会烧舵机,因此切勿不同模式混用。

网友:
窄頻舵機中立點為760毫秒, 寬頻舵機中立點位1520毫秒。
窄頻舵機為高性能鎖尾舵機,因爲信號間隔縮短一倍,所以響應更加迅速。
最早的窄頻系統好像就是是GY611配合S9256。S9256都產品簡介都有標註,“只能配合GY611使用”因爲當時只有GY611和CSM720是窄頻陀螺儀。

网友A(2014-08-25):
gy611可以调成宽频.锁尾装普通舵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y611可以调成宽频.锁尾装普通舵机吗?

03年的贴了,gy611是窄频陀螺仪,一定要配窄频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