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机Moray首飞

楼主(2013-03-02):
原厂1400kv电机,8*6e桨(实际厂家建议7*6e,今天最后一电降落炸了桨才发现卖家发错了,我上的8*6e)
4s 1300mah,此机也是电池杀手,3分40秒,过放到3.2v了
此机很爽,就是太小,一眨眼就看不见了。最多全油门3秒,必须回来了

http://www.tudou.com/v/yHhB4jqg7Uc/&rpid=84927422&resourceId=84927422_04_05_99==.html

网友A:
lz,你的电装,理论上大概能到190时速,换更猛的动力吧!

网友B:
今天可是5级风,你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可是5级风,你可以的

哈哈,今天是从视频左往右的5级风,但今天宝山帮全部爽飞没炸,我今天x5还首次侧摆了,很爽

网友:
那么大的风,那么小的机

网友:
这个飞机的确还不错啊

网友:
我X、速度真的很快、你怎么下来的、没看到、炸下了的??

网友:
快是快,但原因之一是小的缘故 搞1.6M 还这个速度就感觉放松啦。

网友:
感觉速度还可以再上去吧

网友C:
好大风~距究竟有几细只呢,边度卖噶?

网友D:
厂家建议的配置是7寸桨和3S电池,LZ用的桨和电压全都超标了,这过载可不是一点半点,没在空中烧了电机电调已经足够幸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建议的配置是7寸桨和3S电池,LZ用的桨和电压全都超标了,这过载可不是一点半点,没在空中烧了电机电调已 ...

厂家建议4s,7*6e。
我上8寸属于意外,已换回7寸了
电调是好盈40A-ubec,支持4s版本,所以不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大风~距究竟有几细只呢,边度卖噶?

真的好细,80cm翼展
淘宝搜索 飞翼 moray即可

网友:
这个的确 超快啊

网友:
呵呵,貌似我是把这架飞机和天翔的那个用3S 800mAH电池的小竞速搞混了。不过这飞机翼展并不大,用这样大的桨来飞速度,不知道是不是效率会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的电装,理论上大概能到190时速,换更猛的动力吧!

桨速到不了190时速,4S满负荷电压只有13.3V,这样桨速只有170时速,由于使用大桨,大负荷掉转速更大,这样桨速只有约150-160时速,

网友:
还真以为是竞速机

网友:
大桨和小桨比,拉力大,螺距速度损失小,所以依旧可以到比较高的速度。

网友:
呼啸而过的声音确实爽。

苦于没有场地啊,目前我只能飞飞冲浪者电滑。。。

网友:
小机如此抗风 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E:
没有起落架,怎么样降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起落架,怎么样降落啊?

尽管是前拉,只要全收油,降落打断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而且这种机,就是给你全收油滑降的,

网友:
竞速机受风影响很小的,抗风性很好

网友:
羡慕飞场

楼主:
此机送人了

网友:
漂亮   速度肯定很快    PM连接

网友:
我用450电机飞过竞速,KV3800的!5*5的竞速桨!不过莫名其妙的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