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JR XG7控 玩模拟器开启3D模式问题!!!

楼主(2013-03-02):
研究3天了。。。我快崩溃了。。。
目前问题出现在。。。只要我打开油门熄火(已设定好)或3D 动作开关时。 并联着1通道也会一起动(也就是升降舵)

感觉是被混控了。请问应该如何设置呢?

目前分析,貌似因为十字盘类型选择的问题。。。可是没得选了啊。要么2个要么3个。。。3个的联动更厉害。。。飞机完全是打乱的。。。

哎。我都纠结死了 打开3D模式后就这样的。。。 打开油门锁定按键 是这样的。。。

求指导啊。。。哎。。。纠结死了

楼主:
有人知道么。。。坐等。。。

网友A:
你一通道有微调吧,切模式以后微调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通道有微调吧,切模式以后微调变了

应该没有,因为我新建了一个直机模式都是这样。

关键是。。。我自己看控上面设置的 油门曲线的时候,竖着的那条居然是 升降舵线T_T而不是油门。。。

网友B:
按住ENT开机,第一项重新选个MODE,把十字盘模式改成1-NORM,在试下

网友B:
重新建个模式都这样就不懂了~我也是XG7啊,都对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建个模式都这样就不懂了~我也是XG7啊,都对的呀!

我纠结啊。。。默认模式其实就是norm...加Q。。。看看你的曲线怎么设置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ENT开机,第一项重新选个MODE,把十字盘模式改成1-NORM,在试下

帅哥!麻烦告诉下我你油门曲线。。。方便的话截图最好了。。。感谢。。。我大概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遥控器没校准

网友C:
玩模拟器十字盘只能选择单舵机模式,你在监视器里看看就知道有没有选对了。

网友:
不需要油门曲线啊,遥控器开固定翼模式就行的

网友:
应该是模式选错了。。

网友:
选单舵机无混空模式,就是普通模式

网友D:
我玩的都是在模拟器把油门曲线调到100%,不用搞那么麻烦。一出来就是高油门

网友E:
楼主不用纠结,咱家偷偷告诉你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其实JR的控油门是在1通道上的……
你把凤凰的通道重新映射一下,保持和控内部的通道一致就可以啦。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模拟器十字盘只能选择单舵机模式,你在监视器里看看就知道有没有选对了。

NORM-1那个模式?是这个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用纠结,咱家偷偷告诉你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映射?是指校对么?不行的吖,校对的时候我推油门 显示的是通道3 在动呢。。。难道我特意反过来校准?T_T
哎,都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玩的都是在模拟器把油门曲线调到100%,不用搞那么麻烦。一出来就是高油门

这个可以参考下,哎,可能只能这么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参考下,哎,可能只能这么调了

系统设置-你的遥控器设置-edit profile-把throttle的曲线调到100%。我用的是凤凰+DSX7
如图:
调前

调后(点击蓝点网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设置-你的遥控器设置-edit profile-把throttle的曲线调到100%。我用的是凤凰+DSX7
如图:
调前

这个我昨天试了。。。这么调飞机就只会往上飞了。。。并不是增大舵量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