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3A白钢刀,啃30#钢,难啃啊!

楼主(2013-03-03):
我的D180---超硬3A白钢刀,啃30#钢,难啃啊!请坛友指教。谢谢了!车刀是不是没有磨好?啃15mm直径的工地圆钢时,很轻松啊!铁消一圈圈的,很酷啊。正为180高兴呢!今天买到30#钢,就啃不动了。

网友:
刀看不太清楚,感觉应该是刀具的问题。
不知你加工时候的转速和吃刀量,白钢到很容易糊的。低点转速,吃刀小点。
你的刀好像是45度,小车用75度或者90度的刀更爽。

网友:
研究研究刀具吧。

网友:
改用硬质合金的吧

网友:
应该配些硬质合金刀的

网友:
这么长的工件怎么没用尾顶???

网友:
经常用白钢刀车45号钢,主要是控制好转速和冷却。一般我都用100多转,高点也行加冷却液。

网友:
工件伸那么长,就是合金的90度外圆刀也难啃,何况你这个这样的角度的呢?

网友:
楼主怎么不用焊接合金刀呢?那个不冷却没事。。。。。白钢刀一不小心就退火了。
  刀磨的很漂亮啊!!学习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教了。

转速是450---500转。  主偏角60度,前角10度,后角3-5度左右。吃刀量0.2mm.

是不是后角磨少了,增大到10度,请高手指点。谢了。

有朋友说用合金刀,我也想买几把,可以前有坛友说小车不合适用合金刀,所以没买.

网友A:
还是用合金刀好,上次买的什么钢了,比a3好点?株洲的刀头都用不久,yt1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教了。

转速是450---500转。  主偏角60度,前角10度,后角3-5度左右。吃刀量0.2mm.

粗车时前角也不能太小,这种小车使用高速钢粗车45钢前角用20度,后角5度,切削轻快又能保证稳定,精车前角25度,后角8-10度,主偏角75或90度,副偏角10度,副后角10度。

合金刀片也可以但R刀尖角,不能选用大于0.2毫米的,全新的刀片因为大多没有前角所以就需要床子有力以便进行挤压式(相比高速钢的锋利)的切削加工,所以对床子的刚性和力道有要求,但自己修磨的刀片普遍磨出了较大的前角就会改善这种情况。我用高速钢磨的车刀0618车20毫米的45钢背刀0.3都是500转,当然磨损会加大,但修磨也很快,最多20秒就好了,因为只需要在磨副偏角(同时磨副后角)时把磨损的部分磨掉就行。精车才用低速加机油,合金刀为了追求效率在直径50以上的500转用,你自己算线速度。多磨刀学得快。也要多看书。

而且刀杆的粗细也有关系,我的经验就是,同样材质的高速钢同样的背刀量、线速度、走刀量,粗的绝对比细得耐用,不信你会发现在磨刀时,细得会比粗的更容易退火,这也就是个热传导效应,微观上就像10个单位的钨承受50单位的热和100各单位的钨承受50单位的热一样,一个单位的钨受热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热传导给另一个钨单位这就提高了自己的耐热耐磨,宏观上就是保证了刀具的切削质质量。
废话多了,楼主别见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教了。

转速是450---500转。  主偏角60度,前角10度,后角3-5度左右。吃刀量0.2mm.

转速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合金刀好,上次买的什么钢了,比a3好点?株洲的刀头都用不久,yt15的

你可能遇到高速钢了,有时候老板也不知道就收来了,我上次去买料,无意中打了两个火花居然是高速钢的。老板才想起来有这回事。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了,谢谢U238。

我重新磨了下车刀,增大了后角,3-5度变成10-15度,重新装车,开始出铁屑了。是不是刀皮了,还是调整了后角的结果呢?

发几张效果图给大虾们点评一下,自己要学的东西多啊!

网友:
烧刀  糊了

网友B:
换刀换刀。这样累死了。

网友C:
90度------93度车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了,谢谢U238。

我重新磨了下车刀,增大了后角,3-5度变成10-15度,重新装车,开始出铁屑了 ...

车45钢后角最大不要过12度,车铝能再大些,后角小了产生干涉影响质量(但稳定),大了车刀不稳(但表面质量相对较好),尤其记得磨刀后用300目以上的油石把刀刃修磨光,这样车削效果好,车刀寿命增加,但操作时要非常细心不然很容易修磨成负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刀换刀。这样累死了。

朋友,是不是换硬质合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度------93度车刀

谢谢刘氏刀友,是不是90--93度的数控车刀。正准备买几把。

网友D:
好象,有的材料就是车不光的吧?是不是和材料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象,有的材料就是车不光的吧?是不是和材料有关?

a3? 45? 哪个车不光? 关键还是背刀量和进给量,因为虽然是车削,但微观下还是挤压,我试过背刀0.02,进给是平均每转0.01(也许更低,因为是手动进给,非常慢,只算单位时间内的转速和车削总长比值),因为进给很慢,所以震动也很小,所以出来的的效果就像是挤压抛光一样,亮而光滑。

但结果就是几乎无实用性和很费时间,手还很累。

楼主:
你好,U238。听有人说要用修光刀,磨修光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刘氏刀友,是不是90--93度的数控车刀。正准备买几把。

90度,,,,,或者93度的数控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U238。听有人说要用修光刀,磨修光刀要注意什么?谢谢。

      修光刃作为一种提高车削表面质量的简单有效手段,在一般工厂很常见,一般修光刃的长度约为走刀量的1.5-2倍长,原理是通过轻微的挤压作用改善工件表面质量。

      但是家用diy不一定适用,因为你的床子偏小,刚性偏低,刀具刃部和工件接触过大会导致震动等问题严重影响车削效果,以我的c0618为例,最小走刀量为0.05毫米,理论修光刃应为0.075-0.1毫米长,但设想一下,以我们这些diy的玩家能保证用手工修出这个精确的长度吗?即便修磨出来,安装刀具时能达到修光刃必须和工件平行的要求吗?所以一般的办法是采取:车刀刃磨后用相应的油石将刀尖角修磨成圆形以弧形刀刃取代线性刀刃(其实微观上圆形也是由无数个直线组成),这种方法在微型车刀上很实用,也比较好掌握,即便刀尖角略微磨大或磨小也可以通过调整背刀量做适当的改善,是以6*6高速钢车刀为例,修磨刀尖圆角时,将油石以副后角角度倾斜修磨刀尖角,修磨程度以能够看到刀尖以下的那条刃呈现出细微的白线即可。
这个是一个经验性的学习,多试试,不出两天你就掌握了。祝你玩得开心呢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网络问题,发了两次,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