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3-03-03):
装了四轴的四个臂,电调、
电机
安装完毕,分电板、飞控安装完毕。没上桨叶。家电测试。结果:除了飞控显示正常外,电机毫无动作,电调微温。换过一次飞控,将dji的naza取下,换上xa fc1212飞控,依然如故。换掉其中一个电机后,新电机也是没有动作。
请指教!
目前检查:飞控与接收器安装正常、
电池
电压11v,两个飞控现实的指示灯都是姿态模式。
急!求教!

网友A:
电调信号线直接插在接收器的油门上试试。记得插之前油门最低。

网友B:
遥控器没有做“双劈杆”动作! 不看说明书的????

楼主:
双劈杆就是往外侧拉杆吧?做了啊

网友C:
摇杆正反没弄对 进软件 看说明 仔细设置摇杆的正反

楼主:
飞控我进软件了,dji的naza,摇杆设定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