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和鳳凰模擬器3.0疑問?

楼主(2013-03-03):
用DX6i玩鳳凰3.0模擬器,控上的油門鎖定開關管用,3D開關不管用,什麽原因?

是我設置問題?還是模擬器版本太低?

謝謝大家

楼主:
沒有模友能幫幫忙嗎?

网友:
这个很正常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A:
你设置3d模式了吗?

网友B:
3d开关在模拟器里面就没用,你在控里吧油门螺距曲线设置好了就可以了,对控有作用就可以。模拟器里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3d模式了吗?

鳳凰3.0模擬器裡怎麼設置啊?我知道按數字鍵3就可以切換成3D模式,衹是還要拿著控時分出一隻手按數字鍵3,感覺很麻煩。如果控上的3D開關能用就模擬的更真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开关在模拟器里面就没用,你在控里吧油门螺距曲线设置好了就可以了,对控有作用就可以。模拟器里无所 ...

是啊!我找了半天也沒找到,衹能設置小鍵盤的數字鍵爲3D開關。如果遙控器上的3D開關管用就更方便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鳳凰3.0模擬器裡怎麼設置啊?我知道按數字鍵3就可以切換成3D模式,衹是還要拿著控時分出一隻手按數字鍵3, ...

要在遥控器里设置同一个模型下的第二种飞行模式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遥控器里设置同一个模型下的第二种飞行模式的曲线

願聞其詳!

仁兄能不能再具體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願聞其詳!

仁兄能不能再具體點啊?

你找本说明书看看吧,一般都是3档fmod开关切换的飞行模式,但切换前要给每个模式都设置好参数才有得换。否则当然会没反应。这已经是基础的基础了,善用搜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本说明书看看吧,一般都是3档fmod开关切换的飞行模式,但切换前要给每个模式都设置好参数才有得换。否 ...

謝謝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找了半天也沒找到,衹能設置小鍵盤的數字鍵爲3D開關。如果遙控器上的3D開關管用就更方便了。謝謝

你还没想明白?不用键盘切。遥控器上切3d就行了,在控上设置好油门和螺距曲线就可以了,你好死心眼啊。不需要再模拟器里对你的3d开关有什么反应。模拟器是你控给什么信号他就有什么样的通道反映,你控上是3d的油门和螺距输出信号,模拟器里自然也是的。模拟器里只要正常飞的状态就可以了。看来你未必想明白。
海燕呐,长点心吧

网友:
凤凰模拟器我根本没法控制飞机悬停,真机反而能控制住,奇怪了,估计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想明白?不用键盘切。遥控器上切3d就行了,在控上设置好油门和螺距曲线就可以了,你好死心眼啊。不 ...

多謝前輩耐心指導,我已經按著您和樓上幾位模友的要求設置了模擬器裏面模型在控上的油門曲綫和螺距曲綫。

現在控上的3D開關和油門鎖定開關都正常了,也不用按電腦鍵盤上的數字鍵切換3D了。原來不是模擬器的問題,而是控的油門曲綫和螺距曲綫設置問題。

多謝前輩了。論壇真好。支持5i模型論
壇!祝大家天天爽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耐心指導,我已經按著您和樓上幾位模友的要求設置了模擬器裏面模型在控上的油門曲綫和螺距曲綫 ...

不客气不客气,哈哈哈,共同进步,互相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