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在自动返航过程中,机头朝向是什么?

楼主(2013-03-03):
我看了代码,自动返航到HOME点的时候,机头朝向会被设置成起飞时候的方向。

那么飞行过程中呢,机头朝向是随机的吗?仅仅移动方向是朝着HOME。

还是机头朝着HOME飞?

网友A:
机头不会变方向的..不过碰巧我home 的时候机头都是和起飞一个方向..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头不会变方向的..不过碰巧我home 的时候机头都是和起飞一个方向..哈哈哈..

如果想象成真飞机,回家的时候是屁股在飞,哈哈哈!挺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不会变方向的..不过碰巧我home 的时候机头都是和起飞一个方向..哈哈哈..

我是准备修改,让MWC飞行器在飞往某个航点的时候,机头指向一个特定的方位。

比如说绕着某个人飞行的时候,机头始终指向这个人,当然是为了在没有云台的情况下跟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象成真飞机,回家的时候是屁股在飞,哈哈哈!挺好玩!

那你应该试试看MWC的headfree模式。

就是起飞之后,你根本不用管机头对着什么方向,只要保证你自己操作者不要转身。

然后直接用右边的操作杆(美国手)操作前后左右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准备修改,让MWC飞行器在飞往某个航点的时候,机头指向一个特定的方位。

比如说绕着某个人飞行的时 ...

我记得是可以设置gohome的时候速度和机头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可以设置gohome的时候速度和机头方向的

我看到 magHold 被修改的地方了。

不过我担心gohome的时候,程序修改magHold 就是为了指向home点,然后向前飞往home.

你的回答让我消除了这个担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