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门弄斧,秀秀我的设备

楼主(2013-03-03):
我那造孽的相机哦,你就不能给力点吗  (我怎么就没想到用机器上的5R来拍呢)
看图说话

楼主:
晕,发重复了,再继续

楼主:
再再继续

楼主:
再再再继续

楼主:
再再再再继续
关于深度俯仰舵机,我是这样做的,不但能控制,貌似还能做到正射地面,缓动的哦

楼主:
班门弄斧结束,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怎么发两个啊?

网友:
小车不错,哪里买

网友:
哥们注意扫黄打非啊,这样黄色的照片还敢在公共场所发布啊

网友:
强大啊,膜拜一下

网友:
专业级的设备

网友:
这不是那个多体化吗?

网友:
很专业,牛人

网友B:
请教lz手机怎么改的啊,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再再再继续
关于深度俯仰舵机,我是这样做的,不但能控制,貌似还能做到正射地面,缓动的哦

楼主好强大,应该深度介绍一下你的装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

那套桌凳不错,哪买的?有TB链接吗?

网友:
装备很全啊

网友:
LZ的装备很是悠闲啊

网友:
手机是真么回事,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再继续

楼主是老版本地面站哦。
赶紧升级p版本、升级固件、升级地面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lz手机怎么改的啊,羡慕...

那是买的 零度飞控的蓝牙版或者wifi版才有的。。。新手多潜潜水把

网友:
鹰过留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套桌凳不错,哪买的?有TB链接吗?

折叠桌椅,T宝上一搜一大堆,链接我就不上了,自己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老版本地面站哦。
赶紧升级p版本、升级固件、升级地面站

谢谢提醒,买来一直没升过级,是该升级了,电脑不灵啊,发这贴用了两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两个啊?

没办法啊,兄弟,新人,赚点积分,见谅

网友E:
相知道你那图传接收器是多少G的,什么型号 那显示器是多少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兄弟,新人,赚点积分,见谅

嘿嘿  俺菜鸟   爆爆你的配置?

网友F:
飞行中别人打电话进来会不会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知道你那图传接收器是多少G的,什么型号 那显示器是多少寸的?

图传是5.8G 500MW的,显示器15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行中别人打电话进来会不会悲剧?

那手机是做地面站专用的,没装SIM卡
其实就是装了卡,有电话进来也没事,地面站程序后台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  俺菜鸟   爆爆你的配置?

很普通的配置呀
零度小斯套机(X6-P),自行改装到800轴距,4S4000电池,W4225KV610电机,1555桨,5R+16MM饼干头,等等,总之都是很常见的普通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普通的配置呀
零度小斯套机(X6-P),自行改装到800轴距,4S4000电池,W4225KV610电机,1555桨,5R+16 ...

哦哦哦  谢谢分享

网友G:
引用 楼主:
晕,发重复了,再继续

LZ你好,看了你的贴子,我也是用的小斯,有几个问题想请你指教.
1.你的5R用的16定,请问一下16定和16-50哪个头比较好啊?我的头是16-50,但录像时经常会有发虚的画面.16定的画质据说比16-50差一点,是不是这样?
2.俯仰舵机有必要上1257吗?能不能用便宜一点的舵机.
3.用了1557的桨相比1238而言,对航拍稳定性影响吗?续航时间会不会更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好,看了你的贴子,我也是用的小斯,有几个问题想请你指教.
1.你的5R用的16定,请问一下16定和16-50哪个 ...

1、我没用过16-50头,但据我所知,就画面而言,16定焦肯定比16-50好
2、俯仰舵机应该可以用其他的金属齿数码舵机,比如610之类的,辉胜995之类的还是算了,我只正好有一颗1257,所以就用了,但不知道用不同频率的舵机是否可以,在飞控上,我的舵机频率选择的是240MHZ
3、关于1555的桨,这我倒是要说说。
    在某一特定的起飞重量下(好像是2900克左右,不确定),我分别用原装APC1238桨、国产1238碳桨、国产1447碳桨、目前用的这种1555碳桨分别测试了悬停电流,结果如下
    A、原装APC1238桨  27-28A
    B、国产1238碳桨     25-26A
    C、国产1447碳桨     29-30A
    D、1555碳桨          20-21A
    以上电流数据基于4225KV610电机、4S4000MAH电池、充满电后的悬停的前两分钟
    E、不难发现,原装APC1238桨的表现十分中庸,而1555碳桨的表现出乎人的意料,我本来是装1555准备用3S电池试的,但无意间用了4S电池,发现1555桨效率特别高,细想下,可能是1555的这种尖翼的桨型效率高点
    F、但装1555也不是没有弊端的,飞控说明书上说的很明白,我们只能在大奖(意味着高效率)和小桨(意味着高稳定性)之间做出折中选择
    G、为了装1555的桨,我把机架的轴距从670加大到810,经过细调,这才把晃动系数和振动系数降低到0-2之间。机架不改,直接装大桨,振动和晃动会让人接受不了的,另外,原机架的轴距较小,上大桨还有个气流干扰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我没用过16-50头,但据我所知,就画面而言,16定焦肯定比16-50好
2、俯仰舵机应该可以用其他的金属齿 ...

感谢你的热情帮助,帮我节约了很多潜水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你的热情帮助,帮我节约了很多潜水的时间。

不客气,我也是新人,共同学习

网友:
支持,大家可以多多分享!

网友H:
帮顶 折腾死你了也顺便把我也折腾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帮顶 折腾死你了也顺便把我也折腾进去了

我们都在向最高境界挺进——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I:
请问“但不知道用不同频率的舵机是否可以,在飞控上,我的舵机频率选择的是240MHZ”是啥意思?这个俯仰舵机控制是直接用的接收机某个通道输出,还是经过了飞控呢?
另外请问楼主,增加轴距并换桨后的效果跟原装的比,效果怎样?对稳定性和续航时间有无改善?
4000mAh电池的续航时间能有多长?

网友:
刘同学是十分能干啊!问一下自己加轴距机身软不软?

楼主:
(当然直接接接收机的话,就不必考虑舵机频率了)

引用 网友I:
请问“但不知道用不同频率的舵机是否可以,在飞控上,我的舵机频率选择的是240MHZ”是啥意思?这个俯仰舵机 ...

深度俯仰舵机经过了飞控,接第三口
加大轴距并换大奖后同等的起飞重量下,悬停电流显著下降,当然延长了飞行时间啊
加大轴距后并没有感觉到机架的刚性不够

网友I:
引用 楼主:
深度俯仰舵机经过了飞控,接第三口
加大轴距并换大奖后同等的起飞重量下,悬停电流显著下降,当然延长了 ...

再请问:
飞控第三口也是由遥控器CH8控制的吧?不太理解这个深度俯仰为什么要插在飞控上?这和直接插在接收机上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请问:
飞控第三口也是由遥控器CH8控制的吧?不太理解这个深度俯仰为什么要插在飞控上?这和直接插在接 ...

是的,第三口是由控的CH8旋钮控制,这和直接接接收机的第八通道在使用上是一样的

网友:
太齐全啦啦

网友:
无机学习,有机研究。

网友:
唯一美中足的就是这小斯没地方装哎

网友J:
装备齐全,厉害箱子要是换个大点的全部把东西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