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机模拟器的数据怎么建立?

楼主(2013-03-03):
请教直机
模拟器
的数据怎么建立?依据什么来确定这套数据?我用的是XTR模拟器。

网友A:
沙发,依据机型……

网友:
XTR貌似校准了通道就可以用吧,至于数据我是都默认的,然后依据自己手感再调

网友B:
轉用G6模擬器啦!用加密狗。遙控用1s模式,

楼主:
xtr模拟器好象不好用,在飞机没有起飞前在地上飞机自然右倾斜,起飞了要大幅度往左倾斜。遥杆要狠狠的往右拉。微调已经调到最大32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是不是要先校准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