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OPRO银色裸机,离线升级升成砖了怎么办

楼主(2013-03-03):
我是充满电的,也按论坛贴子操作的。。卡格式化了后,把那四个升级文件复制到卡的根目录。

然后开机。

然后就是一直有一个向下箭头和一个照相机的图标一闪一闪。文字显示updating之类 ,反正提示正在升级的意思。

但我等了个多小时,电池电都用完了关机了,还没结束。

现在开机就这图标。卡拨了开机也是这图标。。。

现在级也没升完。机子也没法用了,怎么办呢?
现在开机就这图标,不管有没有卡,开机都这图标

网友:
刷成砖头了 我有黑狗3的升级程序 自己也刷锅机 银狗没弄过

网友A:
下 载的固件有问题吧?尝试重新下 载一个固件试试

网友:
升级多了什么功能,好的话我也升级一下,求教!

网友:
正常刷过路过

网友:
重新下 载相关刷机程序,有条件的验证下md5之类的,然后按照以前的方法再试一次,有时候未必变砖就没得救了

网友:
上面的箭头是要你按住上面的那个键 应该是操作不对 变砖可能性不大

网友B:
不会变砖的,狗升级是引导的方式,肯定是哪里不对。楼主按下面的方法试试:升级前最好用狗来格式化miniSD卡,如果无法操作,用电脑把miniSD卡格式化成FAT32,不要更改存储卡的卷标,卷标一定要英文字母,比如I,因为我的狗到手后有不识别卡的现象,上边显示有可录制时间,但是显示NOSD,更改卷标后才识别。还有一招就是找台山寨手机或者相机格式化一张小容量的miniSD卡,然后删掉里边自动生成的文件夹再上传狗的固件。
从新下 载固件,解压后不要更改解压得到的文件,比如给狗换WIFI名称,升级前拔掉电池把狗放一个晚上,然后再装电池从新升级,升级过程中不要按动任何按键,耐心等待就行。

网友:
变砖就盖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变砖的,狗升级是引导的方式,肯定是哪里不对。楼主按下面的方法试试:升级前最好用狗来格式化miniSD卡 ...

谢谢你的方法。我一会试试。

现在的情况是,就算不插卡,开机也是显示那个图标。箭头不停闪烁,等于仍然在显示升级中。。。可我连卡都没插呢

网友:
拔掉电池,按住确认键不放,装好电池,再按开机键。

网友:
关注中 我也是这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