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刷机后怎么玩mxpx?

楼主(2013-03-03):
我刷了机,发现刷机后的系统功能不是一般的少,完全没法跟原固件比啊。中立点没得调,螺距曲线也难啊。我用Devo10飞mxpx,推油门,三个舵机不会跟着升的,但是打方向都是正确的……怎么办我晕了

另外,我的mxpx跟Devo10对过一次频后再也没有能够跟dx6i对频,这是什么回事啊??各种郁闷

网友:
这个只有去问那个S什么S

网友:
多潜水看看S大大的帖子!原厂固件根本没法和S大大固件比!S大大固件功能比原厂多太多,你这样问没人回答的

网友:
推油门螺距本来就会变的吧

网友:
d10油门通道是1

网友:
如果原厂固件比D控件强的话,还有人刷控件么,你还是多潜潜水,多去帖子里介绍的隔壁湾湾论坛看看,那里才是控件的主帖

网友:
看来悲剧了

网友:
斜盘模式设置 1servo
油门0 尾舵打到右对频试试?

网友A:
我的d7e升级固件后也是和楼主同样情况,不知如何玩mcpx,结果引来一堆人喷!却没有一个肯教我如何设置的!道怎么玩mcp结

网友A:
只是不断的赞美固件多么强大,多么好!可我还是玩不了mcpx,风气咋变成这样了,以前不是这样的!

网友A:
你什么版本号?

网友:
能行吗?等结果~

网友:
系统功能少?

你没进入过混控界面吧?比原来的系统强大的太多了

网友:
在DeviationTx官网交流区找到的,自己看着改。
"Very basic template for a stock mCP X. Includes Flight mode switch functional, and throttle cut via the GEAR switch. It's also pretty soft around the center of the sticks. No dual rates or gyro settings (mCP X has non-adjustable gyros anyway). This will more than likely require some adjustment depending on how well your swash is centered and all that. Should get ya started thought. Enjoy!
P.S. It's GREAT being able to fly my Blade with my Devo 8S!!"

Deviation是完全开源项目,开发和技术支持都是志愿者,还有很多模友贡献模型文件,翻译文档,抓bug。。。可是还有些人就等着吃现成的,测试版也不用,文档从来不看(RTFM!),不提任何建设性意见,一开口就是“固件有问题!”。风气咋变成这样了!

mcpx_model3.ini

网友:
论坛肯定有新人低手(与注册时间无关),说出一些小白的言语可以理解!不像某些人一进来就乱喷乱叫,似乎论坛的秩序就是由他来维护的,你是世界警察吗?论坛这种风气不就是现在中 国社 会的写照吗?

网友:
以前(2010)年刚注册的时候,遇到问题,哪怕问了再小白的问题,都会遇到资深的老摩友热心细致的解答,甚至会打电话来教你怎么弄,或者同城亲自来帮你调试(免费),感动的热泪盈眶!那时候老摩友说了一句,“玩模型的都是热心肠,都是这样的”!
现在喷人的越来越多了,肯帮忙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B:
我的话就是说给14楼这位听的,就是针对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话就是说给14楼这位听的,就是针对你的!

见过不要脸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被惯坏了吧?有人帮你一次就觉得每个人都理所应当的帮你是吧。自己去照照镜子!别丢人现眼了!

网友:
不知道谁不要脸,每次说话针对我,踩到你尾巴了还是什么?论坛风气就是被你这种不要脸的人给弄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不要脸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被惯坏了吧?有人帮你一次就觉得每个人都理所应当的帮你是吧。 ...

你爱帮就帮。不爱帮就别说风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