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样开槽

楼主(2013-03-03):
想在一个12X12X20的铁条上开一条3X3的槽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我用一把3mm的铣刀试了一下 效果不好 无法掌握进刀的力度 最后的结果就是啪的一声,刀断了。不想再试了。
说明一下 业余玩家,别和我介绍专业的方法。搞不来。

网友A:
3mm....

貌似锯片铣刀效率高一些吧。。

网友B:
開槽方式就看你手上有什麼工具了

一般開鍵槽的話
我會用2.5mm的銑刀
再擴大成3mm
這樣雖然麻煩
但鍵槽的尺寸比較準確
若是無配合度的槽
才會直接用3mm的下去開槽

网友:
锯片铣刀吧

网友C:
用小直径直柄铣刀铣槽更要注意遵从   切削用量三要素
1.切削速度
2.切削深度
3.走刀量
有关切削速度的计算公式可从网上观看要牢牢记住以方便运用。

常用高速钢铣刀支持的理想线速度为25~30米/分钟,在使用3直径铣刀的情形下,主轴转速选择应在2500~3000转/分钟。

下刀深度如果选取太深,走刀又摇得太快,刀具主轴转速选择又低时,由于刀具直径较小,刚性很差,走刀快时,径向切削力很大,刀具未及啃下材料还被推进,那刀具就自然断了。

因此,在正确选择好主轴速度后,对于没有自动走刀的家用小铣床、没有经验的同学来说,进刀深度可以先浅切试刀,例如先进深约2、30丝,走手(手摇,也是慢慢均匀的摇手柄),过得了,没有异常情况,再摇退出,再进刀试吃深。想刀具不断的,保守一点,对切削中碳钢以下的材料,控制在1毫米以下一般是没问题的,但千万不要有在几秒钟内把走刀手柄摇过一圈的想法和做法。以后当经验印入大脑,这些操作会变得更容易些。

注意:不管你是采用那个方位走刀,首先,静止的那个拖板是必须先锁死的,走动的那个拖板也不要放任其流,也要轻微的锁一下,以拖板能摇动不很吃力为准。这些步骤在铣操作时是必须入脑和重复的动作。

其次,适当的向刀具润滑、冷却,例如涂油,对延长刀刃寿命减少无谓付出很有好处,如果已采取了润滑冷却措施和按照规范要素加工,在切削中仍然听见怪声,不是刀具磨不好就是遇着山寨刀具了,山寨刀具只有有降级做软金属的命,磨不好的刀具,可以临摹标准的刃口,多磨几次就会可以学习改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小直径直柄铣刀铣槽更要注意遵从   切削用量三要素
1.切削速度
2.切削深度

学习了,呵呵,先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m....

貌似锯片铣刀效率高一些吧。。

谢谢了 是不是有3mm厚度的锯片铣刀 我有1mm厚的,铣了一刀再无法干第二刀了老是跳到第一道槽里,看来为了直观要去专门买一把3mm厚度的锯片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刨床

谢谢老兄的建议 我也立马想到刨床,只能干瞪眼,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槽方式就看你手上有什麼工具了

一般開鍵槽的話

谢谢对岸的高手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直径直柄铣刀铣槽更要注意遵从   切削用量三要素
1.切削速度
2.切削深度

不好意思,惊动了孕妇老大,仔细的学习了老大的建议。很久没有联系 我把你的qq弄没了。

网友:
线切割啊

网友:
用3MM錾子凿一个槽,用3MM的树脂结合的砂轮切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