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自动进给原理

楼主(2013-03-03):
想知道带锯自动进给原理,那个兄弟有实际经验的说下。我这样想,2个方式,第一个,慢进给,只要我的切削速度大于进给速度,慢慢来,自动就下来了。第二个,就是测试受力,通过弹簧啥的测试了,锯条的向上受力情况。这样就可以控制向下走的速度,压力小了。再进给点。立柱光轴这些部分都好做些,滚珠丝杠精确进给也好做。  就是进给判断条件,那个哥哥有操作带锯经验给说下。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东西。。。。

不过我推断可以在带轮轴那里装一个力矩检测装置,,

当力矩等于空转时的力矩的时候,,就说明没有接触到工件,,可快速给进。。

当检测到力矩增加,说明接触大工件,给进就恢复到正常。。

当检测到力矩达到切割力矩范围,,就可以保持正常给进速度。。

当力矩大于设定值时,说明锯条吃力大了,就自动调慢给近,,,

如此种种。。。

网友A:
液压泄流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泄流原理

节流阀?这算最简单的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泄流原理

哥哥,可以用百度可以查的语言给描述下么。您的原理我在百度没查到。细节也就更不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哥,可以用百度可以查的语言给描述下么。您的原理我在百度没查到。细节也就更不明白了。

鋸弓的重量很重
先用油壓撐起(小帶鋸用手拉起)
再利用洩流閥慢慢把油壓放掉
鋸弓就會慢慢的下降
微調洩流閥的開合度就能微調下降的速度
市面上大部份的帶鋸都是利用這個原理

楼主:
感谢 ydnline 亲情回答。

网友:
YD兄确实见多识广

网友:
既然委员长解释这么清楚了,我就不需费口舌了。工业带锯都有液压系统的,除了用于调节切入速度,还可以用来夹紧什么的

网友:
阀门带开关的.可以调节下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鋸弓的重量很重
先用油壓撐起(小帶鋸用手拉起)
再利用洩流閥慢慢把油壓放掉

想请教下委员长,如果改成丝杆下落体系会有什么样后果。因为毕竟液压系统没有丝杆+步进电机好处理。谢谢。等待您的回答。还有就是液压下降速度大概在什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