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卫星 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3-03-03):
卫星和母接受一起设置了失控保护,母接受失控后正常。

但是用 vbar +卫星   失控后  油门却是100%,这太危险了,有次450降落了,先关控,450自己满油门飞起来了。

大神知道怎么设置 vbar +卫星的 失控保护么?

网友:
绑定对频时油门最低

网友A:
VSTABI里有失控保护设置
进入以后会有步骤提示说明

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TABI里有失控保护设置
进入以后会有步骤提示说明

很有用  感谢感谢

网友:
会有人在100油门时对频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最低油门时对频很人性化啊,几乎不需要你去特别注意,就已经设好失控保护了
当然我们群的群主也这么2过

网友:
...油最低时 对频  就是失去控时 油门输出为0

网友:
居然还会有和我们群主一样的JP吗

网友: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是在软件里面设置好,这个参数就不变了?
还是每次开机对频的油门量就是失控油门量?如果是第二种情况,软件那个按钮有毛用啊?

网友:
问的再清楚点:
A:必须在软件里面设,设定后就不会再变;
b:发射和接收绑定时的油门值,以后不会再变?
c:每次开机对频时的油门值,每次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