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3-03):
我想请教一下,可以在GPS模块上贴个透明胶吗?保护它刮花了,贴了不会影响信号这些吧,感谢大伙了。。。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吧,本来上面就是个塑料壳。

网友B:
其实感觉没必要吧。刮花了不也照样用。
附加,今天没注意看电量,侧翻花了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