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 TALON 90A 电调 油门行程校准问题

楼主(2013-03-03):
昨天刚换上TALON 90A ,装上后先校准油门行程  步骤如下
1.把油门曲线设置为0-100的直线
2.油门行程微调里 上下油门都设置为25
3.油门推到最高点  开控(DX8)  上电
4.电机确认电池音后   没有其他声音
5.逐渐增加油门行程数值  不过直到150也没有确认音
然后油门拉最低  下点行程到107  有确认音  再推油门就转了  油门锁定没开启
请问用90A的模友  有遇到这个状况么
电脑设置里已经是直机模式   FIX模式和固定转速都试过  最高点都没有确认音
求助。。。。

网友A:
我是用50 50来设置的

网友:
上次我是油门鎖定开了,不知道你也是不是犯了和我-样的錯误?

楼主:
新款550不是卖了不少么  怎么没啥人有经验啊

网友(2013-05-25):
我的是到最低点150%的时候才有的确认音,不知道这正常么,新机,还没飞呢

网友:
设定的录像

网友:
3.油门推到最高点  开控(DX8)  上电
感觉应该先开控再推高油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