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的问一下控。十字盘问题·

楼主(2013-03-03):
我的控是天7的。。。卖家说是发货是日本手···我进入遥控器模式里面改成美国手···可是现在推油门时候十字盘不是水平的。。。反而推前倾后倾的时候十字盘是上下移动的。是神马情况啊???

网友A:
朋友这个问题不是在控里换就行了的,还要拆控换摇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这个问题不是在控里换就行了的,还要拆控换摇杆的!

问题现在控也应该是美国手··左边杆上下移动不回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现在控也应该是美国手··左边杆上下移动不回中的。,

要拆开控来弄摇杆的朋友!不弄的话右边还是会回中的!

网友:
改手除了要在控的软件里设置成新的MODE,还要把控的背面拆开,把原来左手上下动的杆后面的弹簧挂到右手上下动的杆的后面(具体位置你自己搜索一下坛子里的改手帖,或者自己比照一下其他摇杆的弹簧就知道了)。同时还要把右手上下动的摇杆后面的压片换到左手去就OK了。改完后回到控的设置界面去校准一下中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