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数车两轴系统啊,广数那些买不起

楼主(2013-03-03):
有没有什么数车两轴系统啊,广数那些买不起,看淘宝上到时有,无牌的都2000,再加几块就买大牌数控系统了,系统稳定,这点主要是替换mach3,非时时系统计算的脉冲太不靠谱了,能实现直线圆弧插补 能自动换刀就可以,功能不多简单点最好????一个这样的系统硬件成本百来元完全可以搞定,一个32位的单片机,才10多几十元嘛。。。。应该需求还很大  卖个几百很受欢迎啊

网友:
不就是维宏卡吗?还有3轴呢

网友:
一片 搞不定  ,最少要两片   ,好些的用3片

网友:
不能单看硬件成本的,开发也要成本的。苹果手机成本也才几百元的,去买个试试,几百元的大把的有,不是富士康代工的。其实车、铣床系统是最便宜的了,因为它用量大,批量生产的,利润也不高。你去玩玩非标订做系统看看。几百元的两轴系统有的,不是运行G代码的,才几百元的。还不如买个二手车床系统玩玩。

楼主:
那些卖2000的 一个销量也没有,要是卖个500  估计很多玩mach3的都撤了 ,,,,上面的兄弟有据说对了 薄利多销,别说到工业就暴力营销,我曾经做电子产品的,成本可以估算,销量大了 效益也起来了

楼主:
一般开发这东西 很多是一个高手 个把月搞定,和苹果不一样,苹果的费用很多,不能相提并论。一个是为了买来产出一个是仅仅的生活消费 苹果成本加起来并不是几百

楼主:
还有这样的系统简单的同时可以甩开计算机,我现在5台数控设备,5套电脑。。。。真的吃不消 再不想买第六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样的系统简单的同时可以甩开计算机,我现在5台数控设备,5套电脑。。。。真的吃不消 再不想买第六台
...

你说的是:简单的加工可以不用电脑出G代码呢,像是加工策略一样的吧?简单的改一下产品尺寸和加工方式就可加工,是吗?这是很好的想法,我们已经在做了。

楼主:
电脑家家都有  但是一台电脑一个CNC 吃不消 编程可以 控制也用电脑  受不了了

网友:
坐等着便宜的出来

网友:
你还想怎样?

网友:
广数928TA,,多次看到二手区出了。。。。。我就买了一个。。。

行情价800

楼主:
要是批量呢??

网友:
其实的其实:LZ不想用几百元的电脑(当然更不想花钱买正版软件啦)。928TA现在已是很简单的数控系统了,但你照着它原样做的话,几百元能做出来吗。

网友:
想法挺好,在电脑上编程,然后用U盘插车、铣床的单片机控制系统上,干活儿,好主意!电子图纸,床子看图干活,前、后端都简化,会大大降低数控车成本,有能力的快开发吧,市场广阔!

网友:
楼主说的用单片机的数控系统淘宝里有。两轴的四五百元。输入G代码的。

网友:
我看了都不是输入G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