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od 的电机,哪位大师知道怎么用?求科普

楼主(2013-03-03):
旧货市场淘了两个电机,这个emod的电机样子很奇怪,请问有知道是干啥用的电机吗?具体参数是什么意思呢?看不懂啊

顺便还买了个这个电机,也不懂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  我不懂

楼主:
顶一下,等专家现身

楼主:
没人进来指点啊

网友A:
上面是应该是异步电机吧,下面是伺服电机,都是老货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应该是异步电机吧,下面是伺服电机,都是老货了,呵呵

请问知道下面这个电机的电压和功率吗?

网友B:
一个是无刷同步电机,带霍尔,一个是山羊伺服电机,都要专用驱动器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无刷同步电机,带霍尔,一个是山羊伺服电机,都要专用驱动器哒

请问无刷同步电机可以用变频器带转吗?

楼主: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无刷同步电机不可以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
这个跟前几天论坛出的类似。可以用变频试试

楼主:
用超频驱动到底是行还是不行额,我胆子比较小

网友C:
上面这个可以用台达的变频器用V/F模式运行,关键先把电压设低下来,因为你这电机看上去还带霍尔输出信号线,可以用电瓶车的驱动试试看。下面这个是三洋的电机,我也曾有几个,对应驱动的型号为65BA015VXT00,很老的了,线不好接,没资料,一般没什么用了。你多少钱买的呀,不知有没有65ZBM带头的,下面是我之前的照片,供你参考,电机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这个可以用台达的变频器用V/F模式运行,关键先把电压设低下来,因为你这电机看上去还带霍尔输出信号线, ...

感谢兄弟,这两个电机是按一公里10元的价格买的,上面那个电机的确带一个12线的输入,一个12线的输出,希望能用变频驱动吧,还要向你请教哈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