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四轴不久。也来发个贴

楼主(2013-03-03):
机架:XA650,脚架山寨版的,无头罩
飞控:NAZA+GPS
动力:朗宇A2216  KV880
  浆: 乾丰1045
电调:好赢天行者20A
不带电池重为1017g
带格式2200毫安电池重为1195g
满电悬停7分钟下来还有每节电压还有3.75V

楼主:
问下,你们的感度都是调多少的??

网友A:
naza。。。。哈哈哈哈。小心抽风炸了。

网友:
小心点 要不然会莫名奇妙炸掉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哈哈哈哈。小心抽风炸了。

抽疯的一般是怠速低的。 斜走的一般是震动大

网友B:
别飞太高,别飞太远,经常检测最新固件,naza太子喜欢闹海,应该损失不大。飞慢点不要暴力,不然他比你还暴力。目前飞悟空。。。。

高度不稳是指的,悬停高度5米如果向前飞高度会向下降低,稍推油门就好,正常现象。这个不是掉高也不是高度不稳,高度不稳是悬停后高度一会高一会低。

或者航线出现幅度很大的高低来回现象。

网友:
不要说的NAZA这么差,我也是用NAZA也没出什么问题。几乎每天都玩一下。

网友:
俺就发现一次抽风,幸好没炸。。。

网友C:
电机安装在下面很另类,应该可以减小震动吧

网友D:
可惜偶的炸了……一地鸡毛!!!!!5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安装在下面很另类,应该可以减小震动吧

其实是因为朗宇A2216的电机下面用的不是卡簧,放不下去,只能倒着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偶的炸了……一地鸡毛!!!!!5555555

慰问下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飞太高,别飞太远,经常检测最新固件,naza太子喜欢闹海,应该损失不大。飞慢点不要暴力,不然他比你还暴 ...

一般我都没飞高飞远的习惯。生怕丢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慰问下的说

相互慰问 共同节哀……

网友E:
楼主你整花了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整花了多少米

粗略算下,应该近3000吧

网友:
为什么我的总是起飞就向这一边歪然后摔。悲哀阿,菜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一次摔完调试一边正常了,放了几天不完结果再次起飞出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