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和小刀的区别??

楼主(2013-03-03):
假若给进都是0.5,转述都是5000,f值都一样,6mm的大刀相对于3mm的除了噪音大和震动大之外有什么好处??

楼主:
还发觉6mm的刀特别容易断,而且又gui

网友:
切削线速度都不一样啊 怎么比
硬要说的话排屑好 刚性好

网友:
3mm刀怎么能进给0.5mm?必断吧
大刀大进给,低转速,小刀小进给,高转速,

同样铣6x6mm的平面,6mm刀一刀过,3mm刀要走两回

网友A:
小刀易震,大刀好一點
大刀強度大,所以進給深度能深一點
比效率大刀一定快
能一刀切的就別跑兩刀
再好的機器都會有難看的接刀痕

但是要銑小溝
小刀也是必備的
所以一般銑床都會配有各種不同尺寸的銑刀來應付不同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刀易震,大刀好一點
大刀強度大,所以進給深度能深一點
比效率大刀一定快

我怎么感觉用了大刀机头反而震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用了大刀机头反而震动大,

机架刚性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用了大刀机头反而震动大,

那是你的機器剛性不足所致

若機器正常時
會震的只有刀具的問題
大直徑,高硬度的會比小直徑低硬度的來會穩定

楼主:
感觉5块钱的3mm4刃钨钢刀,和30元的6mm铣铝专用刀, 加工效率差不多,噪音明显小,而且我用6mm的刀垂直下刀挖洞时(f150, 0.7mm),机头容易震动, 有时导致端断刀,估计是6mm刀线速度大,垂直下刀时超过了机头稳定的受力阀值。

网友:
刀具一般越大震动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