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接收机天线最前面的信号放大管子断了

楼主(2013-03-03):
2.4接收机天线最前面的信号放大管子断了还可以修复吗?
我给焊上去过可还是几米远失控!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是天线振子掉了。
看你的接收现在的状态也很好解决。
将天线最尾端的同轴电缆剪齐,再用剥线器或者戒刀小心剥开同轴电缆外屏蔽层,露出芯线(芯线长度要跟原来掉了的那一截长度一样!误差不要超过0.5mm。这个很关键!)
做好了再拉距

网友A:
如果你对掉了的振子长度不了解的话,可以剥线露出芯线长度在30.5mm-31mm之间,不要长也不要短了,要不天线的工作频率就不在2.4G了。

网友:
楼上两个位说得很对!
不过,楼主要是没处理过这类带屏蔽层的导线,可以先找一截有线电视的信号线来练练手。这样,会对这类导线有个相对地了解,学会如何割除外层的护套和屏蔽层、保留内层的绝缘层及芯线。,不至于将原接收机上的天线越割越短。
要领:进刀量少些,慢慢割,割除外层绝缘层后,第二层的屏蔽层弄松散后,小心地用剪刀处理掉。最后为了增加裸露部分的强度,可以套上一截热缩管。

网友:
我的早就断了,胡乱把线露出来一点还是照样用在50E上,一点问题也没

楼主:
保护层是2层吗 ? 拨线我有拨线钳子!说的我有点晕!!!!!!!!!!
要有图就最好了
楼上我3米就失控了我的是完全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天线振子掉了。
看你的接收现在的状态也很好解决。
将天线最尾端的同轴电缆剪齐,再用剥线器或者戒刀小 ...

明白了!掉的那段不用焊回去的 !刨开就跟原来一样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掉的那段不用焊回去的 !刨开就跟原来一样了是吧

我想你一定是将芯线焊到屏蔽层上去了。

你不了解同轴电缆的结构最好去BAIDU搜下,看清楚结构再动手

网友:
我也学习了,原来露在外面的天线芯是有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对掉了的振子长度不了解的话,可以剥线露出芯线长度在30.5mm-31mm之间,不要长也不要短了,要不天线的 ...

我量了下一个新接收机的阵子怎么是28毫米呢!到底弄多长?我拨开了确实根电视的电缆线一样!另外有人说天线短了会降低接收距离是吗?短这么一点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下一个新接收机的阵子怎么是28毫米呢!到底弄多长?我拨开了确实根电视的电缆线一样!另外有人说天线 ...

按新接收的天线尺寸剥线最好!
30.5-31MM是理论计算值,没有考虑缩短系数的。

网友:
jujumao说对了,30.5-31MM是理论计算值,缩短系数我是没有算进去,因为每种线缆的缩短系数不一样。

楼主:
我知道我这个为什么是28毫米而不是30.5毫米了!因为我这个是国产的所以精确度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这个为什么是28毫米而不是30.5毫米了!因为我这个是国产的所以精确度没那么高

做好后一定要地面拉距测试

楼主:
按新接受长度拨了先 !后来又拨了30.5长度  比原来的长度的信号要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新接受长度拨了先 !后来又拨了30.5长度  比原来的长度的信号要好

怎么知道比原来信号更好?拉距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比原来信号更好?拉距更远?

当然

网友:
呵呵,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