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高空发生机械故障失去控制,特向大家分享原因和一个避免炸机的关注点!

楼主(2013-03-03):
上面这张照片里的这架F3C机今天下午在松江做眼镜蛇动作时飞机在动作最高点做翻滚时突然感到失去控制,把舵打到头只有一点微弱的控制且有很长的延时。勉强把飞机扳回到水平状态,切回悬停模式,缓缓安全着陆后发现十字盘上的一个球头螺丝齐根断裂,球头和一截羊角臂完全不见了。

该机是20112月组装的亚拓700EF3C20119月将旋翼头和十字盘换成了JR产品。该旋翼头迄今飞了约200个起落。由于传统的球头螺丝为2mm(亚拓700系列都已采用了2.5mm),故提醒朋友们在使用类似十字盘时把该螺丝列入点检范围。
能看见断裂点吗?

再看这张,看来是得点检了,最好定期更换。
祝大家飞行安全!

网友:
沙发呀,第一次哦

网友:
呵呵 太暴力了

网友:
有惊无险啊

网友:
还好没炸机

网友:
安全着陆

网友:
总算落地了。

网友:
万幸没炸

网友:
全包的壳子啊,很好看。。

网友:
炸咯就损失大了!

网友:
亚拓700系列都已采用了3mm

网友:
幸亏没炸,多谢老薛的经验

网友:
看来技术好就算有问题也不一定会炸鸡啊

网友A:
老款的十字盘是用的2mm分体式球头,确实需要多检查,多谢老薛提醒。我自己就拧断过这个螺丝。
新款的十字盘61761采用了一体式3mm球头,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B:
不解,十字盘球头断了怎么还能飞昵?

网友C:
起飞前检查,飞起来后又出问题只能听天由命了

网友:
运气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款的十字盘是用的2mm分体式球头,确实需要多检查,多谢老薛提醒。我自己就拧断过这个螺丝。
新款的十字盘 ...

谢谢!我会去找一下新款的十字盘。

网友:
感謝分享,的確是個隱患。雷虎的老Raptor也是2mm螺絲。
不過比賽,練習用機確實需要勤檢查,因爲飛行強度高,次數多。
如果一個月才飛個一兩次的,就沒必要太擔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解,十字盘球头断了怎么还能飞昵?

一般来说直机的两个对称部分,主旋翼或尾翼,如果一边只是机械失控,只要冷静处理还是有机会救回的。在过去几年里我们遇到过数次类似情况,都救了回来。下次会另发一个经验分享贴子。

网友:
这个炸机损失就大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直机的两个对称部分,主旋翼或尾翼,如果一边只是机械失控,只要冷静处理还是有机会救回的。在过 ...

冷静处理谈何容易啊
离地3M的倒飞自旋航线,突然掉了一个球头扣,机头向下炸下去,幸好损失不大
经验:断了桨夹球头扣先慢慢拉螺距提升高度然后翻过来就好办了
球头扣是gaui的,因为过紧用球头刀修理了一下,100起落不到出来了。按回去发现没虚伪,但是用手轻轻一扣就出来了,修理球头扣也挺讲究的

网友:
还好没炸机
这样也能安全着陆,,历害

网友:
这样都能安全回来,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