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电机没反应,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03-03):
上次强风天强飞上去以后离地5米高一个空翻机头坠地炸了,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事后我检查飞机性能,推油门没有反应,插上电池也没有滴滴滴的声音,舵机工作正常,求大神解答,是不是因为坠毁以后涵道吸入尘土把电机烧了??

网友A:
看看 电机和 电调的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电机和 电调的连接线

我插了又拔了很多次,我把涵道还取下来转了一下电机,没有反应~

网友B:
电调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电调坏了怎么会能通电呢?舵机通电了都能正常运转的啊~~~而且炸得很温柔的~喊道壁上有细小的泥土~

网友C:
如果有其他的电机/电调,交叉检查一下。个人也认为可能性:
1,电机断线/脱焊(2条或以上)
2,电调损坏

网友B:
接收机还能通电只能证明电调内置的BEC是好的~~

如果电机坏掉的话,一般很少出现电机两组以上断线,只断一根线的话,电机也是会响的

最好替换电机或者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还能通电只能证明电调内置的BEC是好的~~

如果电机坏掉的话,一般很少出现电机两组以上断线,只断一 ...

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其他的电机/电调,交叉检查一下。个人也认为可能性:
1,电机断线/脱焊(2条或以上)
2,电调损坏

电调怎么会坏呢?保护很好啊..

网友C:
炸不到电调不等于电调不会损坏的,先参考大家的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D:
炸鸡,电机堵转,会导致电调烧坏。 你的是什么飞机?电机焊接点脱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还是用排除法,用个好的电机或者电调检查下吧。

网友:
看看电路量一下。

网友:
你电调换别的电机试试  能用就是电机内部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不到电调不等于电调不会损坏的,先参考大家的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吧。

谢了~我去试试黑旋风的KV4600可以用30A电调么?没有40A的电调了,想用30A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鸡,电机堵转,会导致电调烧坏。 你的是什么飞机?电机焊接点脱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还是用排除法,用个 ...

我的是64MM阵风,用的黑旋风KV4600电机,中威特的40A高级版电调。。。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采用互换检验法,换电机试,或者换电调试,总会试出哪个地方坏!还有,炸机是一种很难预料的事情,不管你的电子设备保护的多好,它要坏你也没办法,像电调这种东西,没准儿,我的电调,什么都没动,结果自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