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制像真F22(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13-03-03):
前几天去广告店打印了一份KT板像真F22,一共20张,花费了俺15元。按图索骥。花了3天的时间终于搞好了。接下来就差上色了。。还不知道要上什么色好:lol 本来不想做起落架的,做好了之后又觉得没起落架,怕浆和舵机扫了,所以又加了个起落架上去:L悲剧的是摔了一下,竟然一个舵机扫齿了连夜进行手术,换了个金属齿的舵机上去 首飞炸机]第二次飞降落还是炸机]

楼主:
沙发自己顶,,好放首飞视频

网友A:
KT板做的?手艺不错啊

网友B:
矢量用的什么舵机   普通舵机劝你赶紧别费  炸的祖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做的?手艺不错啊

KT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矢量用的什么舵机   普通舵机劝你赶紧别费  炸的祖宗啊

辉胜9G舵机怕降落扫齿了,所以加了个起落架

网友:
顶  还是矢量  来仔细图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辉胜9G舵机怕降落扫齿了,所以加了个起落架

拆掉吧 会很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吧 会很惨的

底部都粘好了,,不好搞啊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部都粘好了,,不好搞啊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

我用大舵机 才能抗住  你这样估计会烧掉 我曾经变翼F14就用了普通舵机  上去一动都不能动  舵机烧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大舵机 才能抗住  你这样估计会烧掉 我曾经变翼F14就用了普通舵机  上去一动都不能动  舵机烧了电路
...

那可如何是好看来只能将就了不想拆了,现在要上色了。

网友C:
我用 银燕舵机ES08MA 都不好使,特别是那个悲催的塑料摇臂。飞几次就有虚位了,果断拆掉。LZ你这个矢量舵机的拉杆比较长,应该有很大的震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 银燕舵机ES08MA 都不好使,特别是那个悲催的塑料摇臂。飞几次就有虚位了,果断拆掉。LZ你这个矢量舵机 ...

是有点震,,不过感觉没那么糟

网友:
漂流,这个一砸就解脱了!

网友:
顶一个  LZ有图纸不

网友D:
请问配的是什么桨和什么电机?

网友:
不错 涵道的更好了~~

网友E:
不用香焦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震,,不过感觉没那么糟

飞几次后,震动会比较大哦,就会产生虚位,有虚位就不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香焦头呀?

香焦头的优点就是换电机或电调比较方便,我一般一个电机都配一个电调。LZ的这种方式我也一直在用,优点1是重量轻,2飞行过程中电调和电机不会因为香焦头脱落防止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配的是什么桨和什么电机?

用的是XXD2212.2200KV,好盈40A电调,6寸浆,15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啊 给力

太灵敏了,不习惯。才100多米,就差不多看不出样子了

网友:
厉害,新手直接上矢量。我的矢量机就用普通9克舵机没事的,但是架子是铝合金的所以比较结实,舵机受力不大

网友(2013-12-23):
请问楼主遥控用的几通道的?我觉得4通道就够了,不知行不行?

网友:
很漂亮啊,求图纸1415369238@qq.com

网友:
楼主重庆人么,能否留下企鹅,请教下,谢谢

网友(2014-03-08):
手艺很好,求个图纸,1055012305pp.com

网友:
请问楼主的kt板是在广告店买的吗,能在kt板上打印?

网友:
图纸打印真不错,廉价玩法

网友:
和儿子一起看到摔机,哈哈大笑了。加油啊

网友G:
底部也來修修看~

网友H(2014-08-20):
漂亮,求图纸,664311638qq.com

网友I(2020-02-16):
7年前啊,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