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这个奇葩的子弹头。。。。。。。

楼主(2013-03-03):
大家看看这个子弹头正常吗?这种子弹头隔着这么多安装在四轴上面飞行有没有什么影响? 最上面那两张图片是三个子弹头都吻合了就只有一个没有吻合这样安装在四轴上面飞行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便宜货 将就用吧。。。。。

网友:
便宜货就这样

网友B:
这种子弹头 不是固定翼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货 将就用吧。。。。。

中间隔着那多对飞四轴有没有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子弹头 不是固定翼用的吗?

应该都可以用吧!

网友:
电机带的应该不会这样才对,另外的才有这情况,至少我是这样

网友:
没啥影响,我的之前就这样,桨平衡好了就行

网友:
这样也是问题?看来不像是之弹头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