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控,请模友指点

楼主(2013-03-03):
TDF 8s 已玩了近3年了,想换控,主要是飞直机、固定翼,目前打算在以下三款选择,请广大模友指教,谢谢。
1、FUTABA 10C
2、JR (8通道、或9通
)
3、
Hitec Aurora 9 2.4GHz 9通道
4、
其他建议也许,再次谢谢。
首先:性能稳定 可靠,是首要条件,然后再考虑其它功能,性能,价格等等。

网友A:
三个任选一个都可以,我已有前两个,很好用!

网友B:
如果不选国产 就FUTABA和JR里选吧 用的人相对多些 目前新出的主流一点的就是FUTABA 14SG(3600左右,算是T8的升级款) JR XG8(2200左右) XG11(3800左右)

网友C:
还是T8FG吧。。。不说它不行。。。

网友D:
我支持Hitec Aurora 9 2.4GHz 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