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 电机马达

楼主(2013-03-03):
想让电机转得快要绕线多还是少 想让电机扭力大要绕线多还是少 大侠讲解详细点

楼主:
在线    坐等  等等等等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其他条件不变,匝数越多,受力越大,扭力越强,惯性越大,转速越慢。反之,匝数越少,受力越小,扭力越弱,惯性越小,转速越快
n=60f/P T=9550P/n

网友(2013-04-22):
三楼正解

网友A:
原来是圈数少了转的快,我一直以为极数少了转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圈数少了转的快,我一直以为极数少了转的快

不矛盾,磁极数少了也是转的快。

楼主(2013-10-30):
这两种哪一种正确

网友B:
上图二种磁极的排列都是错的,朝向轴心的相邻两个磁极的极性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二种磁极的排列都是错的,朝向轴心的相邻两个磁极的极性是相反的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可是为什么磁铁极性要这样分

楼主:
磁铁理论上按照上面两种排列后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