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最新版求解

楼主(2013-03-03):
自稳是哪一项啊 和之前的版本不太同啊 新手求解释

网友A:
ANGLE就是自稳
HORIZON也算,更侧重特技飞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NGLE就是自稳
HORIZON也算,更侧重特技飞行

楼上解释的不错..HORIZON其实就是自动空翻类似于...当你打到一定舵的时候就会取消自稳的角度限制...不过我一直觉得这个模式比较危险.,.因为在这版本之前的时候自己改代码实现了类似功能..然后炸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解释的不错..HORIZON其实就是自动空翻类似于...当你打到一定舵的时候就会取消自稳的角度限制...不过我 ...

爵爷可是大恩人啊 今天照你的办法调了传感器 能飞起来了 不过效果还差一线 有点晃 还有定高效果没调好 忽上忽下的

网友:
用过mwc一次 好烦就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爵爷可是大恩人啊 今天照你的办法调了传感器 能飞起来了 不过效果还差一线 有点晃 还有定高效果没调好 忽 ...

大家都发现我的好了...有点晃 的话就细调一下吧...至于定高的话你最好用东西盖住气压传感器..这样会好很多..不过本身也会有10cm左右的误差的

网友:
借贴问下,定高下,如果前飞,掉高比较严重,应该掉了4-5M,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