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油门推到最大后尾摆动厉害对吗,在地上调试

楼主(2013-03-03):
正序浏览
问问油门推到最大后尾摆动厉害对吗,(在地上调试)

网友A:
LZ应该是把桨拆了在地面试的吧,很危险!尾桨会超转而射桨,甚至桨夹!这样测尾巴摆动正常,转速过高追踪了,实际带了主旋翼转速不会这么高

网友B:
据我的机机这个现象判断。
尾翼的浆 质量不行。。。换了一对就不抖了。
话说你的机全油门了还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