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改装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3-03-04):
原电路不变,这个电池是否能直接安装进去?尺寸是否有问题?请老鸟们给个评价
另外就是,恒龙所接的电源插口是叫什么插口?从图片上看这个插口根本无法和原插口进行匹配
因该电池为2s,我手头上的3s平衡充是否能同样充电?

楼主:
非广告,直接qq截图下来的

网友A:
恒龙用的是叫田宫头。

网友:
9000哇靠 你想用一个月吗

网友:
9000是严重虚标,目测这块最多3000MAH

锂电容量最好的辨别方法就是看重量,去和其他同体积重量的比较下标称容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龙用的是叫田宫头。

田宫头还有大小之分,恒龙用的是大田宫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田宫头还有大小之分,恒龙用的是大田宫插头

朋友说的对

网友:
奉劝楼主还是买知名牌子的锂电池吧.........杂牌小心被坑..........这9000MAH重量我看至少也得要有500克重量.......体积也是要比你这图上的电池要大一倍的

网友:
而且我看这电池的输出保护才5A,电流限制得太小了,完全不适合模型用

楼主:
受教.能不能给个经济实惠的大容量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