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路,关于尾舵机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3-03-04):
首先,S9257可以搭配亚拓的GP790使用吗?
其次,尾舵机找中立点需要接陀螺仪吗?不接的话要插在哪个通道?接上根本找不到中立点,舵机不停的动

网友:
找中点得接陀螺,但是你得先知道这个舵机的相关类型。看下陀螺仪的说明书,按照步骤来。。不知道前先别接呢。。别烧喽。。

楼主:
接上陀螺怎么找中立点。舵机就不停的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highlight=790

把陀螺调到非锁尾模式。。。

另外你还要知道你的尾舵机的类型。。是宽频还是窄的。。。。
这个790我没用过,,780我用过。。

网友:
http://ms.align.com.tw/mpeg/manuals/electric_equipment/heg79001_ch.pdf
你先下个gp790的说明书。。
你那个舵机是数字的。但是不知道是宽的还是窄的。你先把这个设置好。然后把控的陀螺感度调到非锁尾,找中立点。。

大体操作应该是这样。。我那个780也是别人帮我整的。。我没整过。。但是我感觉应该这样来。

楼主:
s9257是宽频舵机

楼主:
我控是JRDSX9Ⅱ,貌似只能调感度,没有非锁尾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控是JRDSX9Ⅱ,貌似只能调感度,没有非锁尾模式

JR的控应该把那个数值调低喽就是非锁尾模式了。。比如说30.。你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下,感谢您对菜鸟的帮助

网友:
我来打个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