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朗宇的2216电机轴怎换下来?

楼主(2013-03-04):
如题,朗宇的2216电机轴怎换下来?我用锤子敲老是弄不下来,究竟是从装桨夹的这个方向敲呢?还是从固定马达的那一端敲呢?总之好结实

网友:
两面都行!松开顶丝,不行加点热,边拧边拔!

网友:
用台钳或者之类的东西压,敲很容易损害外壳。

网友A:
很简单。我昨天换了6个轴!用桨保护器,把轴上紧,然后用台钳夹住桨保护器。拧啊,拔啊,一会就出来了!

楼主:
呃`````我的是旧版的x2216,拧都拧不动

网友(2013-10-22):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我昨天换了6个轴!用桨保护器,把轴上紧,然后用台钳夹住桨保护器。拧啊,拔啊,一会就出来了!

这么做会不会损坏桨夹啊,实在有点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