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夹头怎样才能快速动作

楼主(2013-03-04):
请问,常用的弹簧夹头都是用螺母锁紧的,比较慢,我现在想用在小车床主轴上,夹直径4的铜料来车螺杆,量大,需要可以快速夹紧和松开,有没有哪种结构可以做到

网友:
这种结构很多,手扳仪表车床用得较多,坛内有人发过,翻下老帖就有

网友:
可以参考仪表车的弹簧夹。

网友A:
最快用气缸  一秒钟能装夹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用气缸  一秒钟能装夹好几次

能给个图片地址吗,谢谢

网友B:
自动车的弹簧夹头,主轴里面有个拉套,一对卡爪(相当于一个杠杆),通过一个拨叉拨动套在主轴上的滑块,顶起卡爪,从而拉紧夹头。
现在也有直接用套在主轴上的气动、或者液压缸直接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车的弹簧夹头,主轴里面有个拉套,一对卡爪(相当于一个杠杆),通过一个拨叉拨动套在主轴上的滑块,顶 ...

真正行家!

网友C:
手板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板车很快。。。

天生力气小,扳不动。。。

网友:
手板车的弹簧夹装个气缸如“平平安安 ”图示的那种性价比高

网友:
天生力气小,扳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