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5.8G图传安装及调试视频汇总

楼主(2013-03-04):
iOSD 安装及使用说明视频
iOSD Mark
II
软件调参介绍视频
5.8GHz
图传
安装及使用说明视频

网友A:
这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能否就数据如何分析做一些讲解?能分析出飞行器有何问题或者飞行状态有何不妥之类。

网友:
能改變顯示數字的顏色最好了,白色的不一定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