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里有这样的装置,请问其作用???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2013-03-04):
一车床电机里有这样的装置(详见图片),请问其作用???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重锤离心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锤离心开关

兄弟,是不是能刹车用的??呵呵

网友B:
离心开关,当电机转起来断开启动电容用的.

网友A:
大多数是启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是启动用的

哦,大概明白了,兄弟能说说如何接线吗/???最好能帮忙画个草图...麻烦了!!感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心开关,当电机转起来断开启动电容用的.

多谢兄弟,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是启动用的

我画了个图,兄弟们帮我看看正确不?

网友:
离心开关.起到电机转速达到70%时断开启动绕组的作用。

网友C:
安装的时候最好用压力,锤击不好,我的一个这个就是给震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时候最好用压力,锤击不好,我的一个这个就是给震碎了。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时候最好用压力,锤击不好,我的一个这个就是给震碎了。

大哥,我上面写的接线电路图对吗??谢谢!!!

网友:
这个装置是离心开关,一般出现在单相双电容电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上面写的接线电路图对吗??谢谢!!!

他就是个控制速度的开关,白话讲,转动的速度达到不需要外力帮助,就能自己玩转就断开了,没啥神秘的,咋拆开的,咋焊上就行,少上一点点油,我还有一个是进水了,把它给涨住了(绣)油多没用,离心力的作用下,都飞了。

网友:
LZ的图是正确的,因为启动电容通常容量比较大,容量大就通过的电流大,电机因为启动需要力度大,当电机正常转起启动绕组就要断开,不然就会烧掉去.运转电容就容量小些.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个图,兄弟们帮我看看正确不?

网友:
一般小功率电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好象只有一个100uF的电容,应该是启动电容吧,没有那个运转电容,运转电容一般多少uF??

网友:
根据电机的大小不同的

网友:
长见识了多谢

网友:
重锤离心开关,一般为2-10uF

网友:
安装时要小心,别和转子短路,否则电机会漏电

网友:
嘿嘿单相电机大多都有这个

网友(2014-02-07):
启动达到一定转数后切断启动绕组。

网友:
4.7uF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好象只有一个100uF的电容,应该是启动电容吧,没有那个运转电容,运转电容一般多少uF??

没有运转电容器也正常。启动后达到额定转速70%时离心开关断开。设计师就是那么设计的。那个启动绕组不能长期通电。因为此绕组导线截面积小,匝数也少。只起启动作用。

网友:
电阻式的也是离心开关启动的,有好几个,空下来整理下出了。

网友(2014-03-10):
1.5kw30uf

网友:
这个比较老了,有条件的话换个新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是不是能刹车用的??呵呵

离心开关,当电机不转时开关是关闭的,电机运转时开关断开,作用是电机不转时通过开关接入启动电容,电机运转后开关断开启动电容。启动电容容量大,不断开会烧电机。

网友:
搭车学习,新人来的,

网友:
有劲,堵转时候还能加力,好东西。

网友:
这个图画的非常正确。

网友:
离心开关.起到电机转速达到70%时断开启动绕组的作用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