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一个好点的图传

楼主(2013-03-04):
麻烦大家推荐一个好点的图传~怎么选择呢~ 是gopro 3 可以直接传的~ 大疆的怎么样~看某宝网上 有几百的 那种可以吗~

网友:
罗美吧 很多人都用这个 柏通还是算了吧

网友:
LZ 用哪个频段呢

网友:
罗美5.8G,淘宝基本是没有的,不应该啊,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用 创兴科的吧

网友A:
1.2G柏通发射和罗美接收配合会不会好一点?我看淘宝有一家卖的,1.5W的卖八百多,还送三四叶天线

网友:
dji除了飞控,别的不会搞的。。。。图传都是买来,然后贴个标就卖给你,价格嘛。。你懂的。。

网友:
想上很久了,苦于没人指教。

网友:
偶用柏通1.2G 800mw原装收发设备, fpv 2.1公里 正常

网友B:
都差不多。。。性价比最高,,柏通1.2g 800mw

网友:
建议用5.8G的吧

网友:
5.8G的到底怎么样 啊

网友:
5.8G的到底怎么样 啊5.8G的到底怎么样 啊

网友C(2013-04-19):
引用 网友B:
都差不多。。。性价比最高,,柏通1.2g 800mw

求教一下,1.2g的图传和2.4g的控干扰的厉害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教一下,1.2g的图传和2.4g的控干扰的厉害么。。。

不会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干扰。。。

可都说有干扰呢,,,真纠结。。。。
打算是dv10+dsm2组合+柏通1.2,1000mw,,,这么搭配能达到多远大概?~
再求教一下,想增加距离是加增程,还是装天线。。。。谢谢。。

网友B:
1 增加距离,既要加功放增加功率,又要加好的天线,如果一味只是远,那必须平板天线,或者栅格网状,或者八木都可以
2  你那个配置,图传还是最短的那片木板,应该在2km空旷状态,稳定,城市里,500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增加距离,既要加功放增加功率,又要加好的天线,如果一味只是远,那必须平板天线,或者栅格网状,或者八 ...

受累受累~~~

前辈,我就想实现尽可能的远,最好能在空旷地达到6km,能不能给套方案?~在不更换遥控的前提下。。。。
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受累受累~~~

前辈,我就想实现尽可能的远,最好能在空旷地达到6km,能不能给套方案?~在不更换遥控的前 ...

2.4g控?加一个2w功放,然后换一根5dbi全向天线,,图传的话,必须用1.2g罗美或者2.5w柏通1.2g接收要加平板了。。。6km距离穿云都很轻松额。。加油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g控?加一个2w功放,然后换一根5dbi全向天线,,图传的话,必须用1.2g罗美或者2.5w柏通1.2g接收要加平 ...

载机有啥物美价廉的推荐么~~本来想用p51,结果发现前置桨遮挡严重,,,
载机载重多少一般?还有我看好些人都能飞几十公里,电池够用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4g控?加一个2w功放,然后换一根5dbi全向天线,,图传的话,必须用1.2g罗美或者2.5w柏通1.2g接收要加平 ...

买了OMWAY的5.8g,发现飞行过程中信号不是很好,天线是三四叶草,不知道为什么呢?都算是空旷的地方了,不应该啊,原装天线一样,是不是用一个三脚架把天线放高点信号会好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OMWAY的5.8g,发现飞行过程中信号不是很好,天线是三四叶草,不知道为什么呢?都算是空旷的地方了,不 ...

估计是有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载机有啥物美价廉的推荐么~~本来想用p51,结果发现前置桨遮挡严重,,,
载机载重多少一般?还有我看好 ...

飞几十公里主要隘口在图传信号上,目前我用过的比较靠谱的方案就是1.2g罗美或者柏通2.5w,然后地面平板接收,载机方面,大些的,猎鹰跟天行者1680还有好小子1720都不错,电池上大点的,速度快一些就能飞远,不过还是不推荐你这么玩儿,飞远最直接的就是丢机。。。提控回家几次你就不飞远了,我一般也就5km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那家的图传,如果你换了三叶草天线,效果和原装的一样,那基本你的三叶草就可以下岗了。肯定是坏了 ...

嗯,淘宝上的草。。。看来换1.2G的才是王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几十公里主要隘口在图传信号上,目前我用过的比较靠谱的方案就是1.2g罗美或者柏通2.5w,然后地面平板接 ...

DJI 5.8图传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JI 5.8图传如何?

直接买5.8g 500mw不就完了,dji就是找别人厂产,然后把电压调高。。让你普通人不能用,效果都是一样的,最近传说5.8g 1000mw黄金版那个很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JI 5.8图传如何?

再提示你一下。。。dji的电机是tmoto的。。dji的碳桨是深圳山寨厂的。。dji的一些电调是好赢的。。dji的5.8g图传是。。。。。你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提示你一下。。。dji的电机是tmoto的。。dji的碳桨是深圳山寨厂的。。dji的一些电调是好赢的。。dji的5 ...

山寨的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5.8g 500mw不就完了,dji就是找别人厂产,然后把电压调高。。让你普通人不能用,效果都是一样的,最 ...

1000的看功率就知道很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000的看功率就知道很靠谱!

可是当他压制你2.4g接收机信号的时候你就觉得更靠谱了。。

网友:
来个高手扫扫盲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是当他压制你2.4g接收机信号的时候你就觉得更靠谱了。。

请问控用futaba的调频技术是不是抗干扰会最好?  你们说的平板是不是就是很多视频里面三脚架上的东西?  我还看到有人说1.2的会干扰gps  有这说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控用futaba的调频技术是不是抗干扰会最好?  你们说的平板是不是就是很多视频里面三脚架上的东西?   ...

其实是这样的。。接收机最后接收到的信号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接收机附近的辐射强度,接收机灵敏度,接收机天线,发射机天线,发射机功率,发射机杂波量。。。6028sb接收机是我用过的比较好的接收机,敏度高,扛干扰好,你对比下瑞斯凯的接收机,都用10c就晓得了。。

平板天线,直接x宝查,很多很多资料。

1.2g 2.4g 5.8g都会干扰gps,只是,这个干扰都属于功率压制,也就是,1.2g-5.8g两个波长范围内(这个距离以外,功率压制可以忽略,只剩下频率干扰),只要功率大了,都会表现出一定状况的压制,最好的办法,布局的时候布远一些。。。只需要把gps跟接收机放在机头,图传天线甩到尾巴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载机有啥物美价廉的推荐么~~本来想用p51,结果发现前置桨遮挡严重,,,
载机载重多少一般?还有我看好 ...

翼龙。。。100多块的就能飞10公里,好点的话,好小子1720,天行者1680,猎鹰都可以的。。我的续航一般在一个小时附近,然后巡航速度50码,你说能飞多远。。

网友(2014-03-23):
引用 网友B:
再提示你一下。。。dji的电机是tmoto的。。dji的碳桨是深圳山寨厂的。。dji的一些电调是好赢的。。dji的5 ...

就是说如果买全套大疆的多旋翼产品除了省心其实性价比并不高?那产品质量怎么样?

网友:
看看aomway的图传,大家评价还是可以的

网友G(2014-07-24):
又学到不少东西,但是越来越难选择老。

网友H:
学习了,还是潜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