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2 1400KV可以四轴吗?

楼主(2013-03-04):
ATG 600玻纤机架空重490克,XXD2212 KV1400蓝皮ZTW30A电调,1047桨可以吗?
电机
和电调是原来现成的。谢。

网友A:
貌似都是kv1000的配合1047吧...

网友B:
kv值高可能用9寸的好点

网友C:
表示8飞过= =

网友D:
8寸可以了

网友E:
这个就是8寸桨1400KV飞的视频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