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最近的飞行情况(有坠机,有疑问,有经验)

楼主(2013-03-04):
     我S800全套配置。
     最近又向北出差,走之前添几块15000mah的电池,两块绿皮的两块蓝皮的。到了地方发现有一块蓝皮的用UnA6 PLUS+ max200W带保姆的充电器充不上电,怎么调都没反应。后来用一款老式的充电器,就是那种蓝色的,型号我记不住也懒得看,就可以充进去,这是啥原因?
     下面要说的可能对大家有用。这次任务大部分镜头都是地面站飞的,年前已经测试好,并且飞过的航线,再调出来修改一下用。把修改好的航线,保存后(这次改成中文名了)关掉地面站,重新打开再调出刚才修改的航线(为什么操作这么麻烦呢,是因为我之前碰上很多地面站难以解释的问题,后来发现这样做会好一点),然后上传,(这时发现云台遥控器竟然不能控制相机拍照和录像,其他功能都没有问题)点GO,起飞,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飞回来,发现航线有点偏,再修改再飞,一切也都是那么完美。飞回来觉得航线高度太高,从100米改低了10米,点GO,飞机起飞后,在天上像往常一样调整了几秒,然后以极限最高速向南飞去,差点撞到电线杆,由于速度太,快高度不能维持,我赶紧接管这才没有撞地,飞回来后检查地面站设置,关掉程序重开,再飞,继续着上次的惊险场面,后来围观群众太多,怕伤到人就走了。
     下午,找了块空地想找出地面站故障的原因所在,我仍然是调出以前在这里飞过的航线,修改一下再飞,第一次没问题,这时云台遥控器仍然不能控制拍照和录像。第二次又是改了高度,然后早上的状况又发生了,不过这次没那么幸运了,由于我太关注飞机的状况,忘了把遥控器摇杆打到中位,刚一接管飞机坠毁,摔得七零八落,断了两根机臂,断一桨,伤一桨,减震球崩飞6个,云台和相机倒在一边,总之很惨就是了。
     经过晚上的修理和换装,第二天继续测试飞行,竟然发现飞机和地面站情况良好,云台遥控器也可以控制拍照和录像了,一切都好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是我第二次摔机,都是由于没打中位导致的坠机,基本上每次摔完很快就能复飞,本机还是很耐摔的。

我的问题:
1:谁碰到过类似的事?谁知道这属于地面站的问题还是飞机的问题?还是操作不当引起的?
2:地面站文件能不能识别中文文件名?
3:经过修改后的航线会对飞机造成不良影响吗?
4:nano电池挑充电器吗?

网友:
前3个都不懂,因为没有用过地面站。

电池方面,应该是不挑充电器的,但是A6只有200W的功率,去充15000mAh的电池是不是太吃力了点?

楼主:
我之前那个老充电器才90瓦,从没出现过挑电池的情况,就是充的慢点,可我那200w的也最高打到5A冲的,它的工作模式是充完一块充下一块,所以200W也足够了,但后来我用5A、4A、3A都充不上,那块可是新电池啊,刚寄过来的,同时寄来的另一块就能充,自打开始玩航模,就感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经常不按说明书来。

网友:
你的wkm gps模块固件有没有升级到最新啊,v2板gps有bug要反厂升级

网友:
接管时,一定要确认油门中位以上,特别是锁定油门解锁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那个老充电器才90瓦,从没出现过挑电池的情况,就是充的慢点,可我那200w的也最高打到5A冲的,它的工 ...

充不上时,A6有什么显示?

网友B:
那个15000mah绿皮的电池 是 DJI 出额么?我听有人说是DJI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不上时,A6有什么显示?

充不上时,A6只显示电池的电压,下面那一排充电强度不显示。这就是不干活呗,而且保姆的温度一下上去了,过去充5块15000mah的电池也不会温度报警的,充不上的时候一下子就灯全红,一摸很热,但不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15000mah绿皮的电池 是 DJI 出额么?我听有人说是DJI 的。。。

商家说是大疆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15000mah绿皮的电池 是 DJI 出额么?我听有人说是DJI 的。。。

富力电池,RedZone,我查过了,规格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家说是大疆出的。

如果真是 DJI出的,那就是在砸自己招牌。如果是商家杜撰的,呵呵。那我只能说 DJI可要管管这家代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富力电池,RedZone,我查过了,规格都一样。

富力?REDZONE? 哦,我弄了两块,现在S800飞起来不到5分钟就开始单片电芯报警。我设置的是3.4V报警。然后电池的总电压就在22-23来回波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富力?REDZONE? 哦,我弄了两块,现在S800飞起来不到5分钟就开始单片电芯报警。我设置的是3.4V报警。然后 ...

你用什么充电器啊?我单块电池快50个起落了,还是跟新的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充电器啊?我单块电池快50个起落了,还是跟新的差不多。

BL6 ....默认的充电模式。1,普通充电,3C充10A放。3,高功率充电,10A充电,10A放电。。平时用7储存模式储存3.8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L6 ....默认的充电模式。1,普通充电,3C充10A放。3,高功率充电,10A充电,10A放电。。平时用7储存模式 ...

我是Hyperion 0720 DUO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Hyperion 0720 DUO3

有可能不是同一种电池,你是在哪里买的电池?我的那个绿皮电池上啥都没标。就有一行打印的 15000mah 6s ,,连充电,放电的C数都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不是同一种电池,你是在哪里买的电池?我的那个绿皮电池上啥都没标。就有一行打印的 15000mah 6s , ...

我也是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种

难道是我RP问题?还是说 BL6 充电会损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我RP问题?还是说 BL6 充电会损电池?

是PL6吧?这规格的电池,充电最大只能30A,我每次都是空中飞到单体3.5V然后降落,回升到3.6-3.7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L6吧?这规格的电池,充电最大只能30A,我每次都是空中飞到单体3.5V然后降落,回升到3.6-3.7左右。

对,,PL6 。是这样的,这电池充电什么的没问题,电量也是足容的。问题是它放电的C数貌似不够,一旦飞行器需要大电流时电压下降得很快。S800在6.5kg起飞的时候电池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在空中如果遇到频繁纠姿的情况就会单片电芯电压报警。曾经25V起飞,爬升到60米的时候就已经掉电到23V了。悬停一会报警器就开始报警,然后过一会就又不报警了。一开始以为报警器接触不好。后来固定好了报警器,还是一样。同样ROC的压根没这问题。ROC的电池装上报警器,只要报警局势电压真的不行了。不会像这块绿皮电池,响一会又不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