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MINI CP老是抖舵

楼主(2013-03-04):
我的MINI CP老是抖舵,说是接收话了,你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没有。

网友A:
舵机坏也有可能

楼主:
舵机没坏,对换过也不行,厂家说是接收坏了。说是一个电感坏了,

网友B:
这个 你只能用 换舵机 排除

网友C:
换接收吧,我的也抖舵,换了接收就好了

网友D:
舵机扫齿了吧!

网友E:
首先看看舵机齿是不是有问题,其次用酒精擦拭一下,再然后。。。就是别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