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恒龙99的改造方案!

楼主(2013-03-04):
小弟买了一台3899a-1  正在筹划升级。在不考虑越野的情况下:目前是尼龙波箱,打算先换395电机。 规格如下:使用电压范围 6.0-12.0V

额定电压值 8V

无负荷转速 12000rpm

无负荷电流 0.36A

额定转速 10000rpm

最大电流 3.5A

额定转距 500g.cm

额定功率 20W

起动转矩 900g.cm

以下为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6V     8000转   0.35A

8V    14000转   0.35A

9V   15000转   0.40A

12V   18000转   0.41A

尺寸约:直径27.5MM,  机身长46.5MM,  轴径2.3MM,  轴长13.5MM,

安装孔距:16MM  重95克。用的M3螺丝。

河南郑州的一个卖家的。不知道这种电机是否合适。

楼主:
本人的“越野”一般也就是小区的水泥路面或者很矮的小坡,以及小区的草坪上。所以暂时不换刚波。

楼主:
啊呀,怎么没人仔细的回答我的问题呢?求人帮忙啊!

网友:
要走草坪必换钢波

网友:
恩,必换钢波。

网友:
这家的7绕组5元

楼主:
香港的这个是二手的。扭力大 但是转速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港的这个是二手的。扭力大 但是转速太低。

只要减速后输出200转左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