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固魔友:有没有适合固定翼舵机用的球头扣?哪种好用?

楼主(2013-03-04):
如题所问。谢谢!

网友A:
我用这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种的。

快速接头 有次爽飞归来 发现升降舵接头底下的螺母掉了  后来在上面滴了点胶  效果还不错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点胶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种的。

这种不是球头的吧?拧紧螺母后,舵机摇臂摆动时,接头能否自由转动?

网友C:
球头好办,问题是那么长的拉杆难找
直机都是球头,球头扣,但直机拉杆,最长也不过6cm长
用球头,就要球头扣,就要拉杆带螺纹的

楼主:
直机的拉杆较粗,电固的比较细,还有的时候用的是碳杆作为拉杆,不能攻丝,只能胶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不是球头的吧?拧紧螺母后,舵机摇臂摆动时,接头能否自由转动?

不是球头。可以自由转动。还可以调节拉杆的长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快速接头 有次爽飞归来 发现升降舵接头底下的螺母掉了  后来在上面滴了点胶  效果还不错

上胶是必须的。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种东东,后来潜水学习才发现有这种东西,就是要上点胶,不然会掉。或者直接把钢丝弄成Z字型的就不用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球头好办,问题是那么长的拉杆难找
直机都是球头,球头扣,但直机拉杆,最长也不过6cm长
用球头,就要球头 ...

钢丝,碳杆都可以。

楼主:
这个是连杆快接头,旋入舵机臂中的螺纹用久了大概会使得孔径变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胶是必须的。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种东东,后来潜水学习才发现有这种东西,就是要上点胶,不然会掉。或者 ...

我还是喜欢弄成Z字形  省事  只是担心炸鸡时会不会增加舵机扫齿的风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连杆快接头,旋入舵机臂中的螺纹用久了大概会使得孔径变大吧。

都会有磨损的,不用担心,这东西就是易耗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喜欢弄成Z字形  省事  只是担心炸鸡时会不会增加舵机扫齿的风险

玩了一年多了,只有一个舵机扫过齿。还是刚入门时,飘飘拍在地上(舵机装在下面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了一年多了,只有一个舵机扫过齿。还是刚入门时,飘飘拍在地上(舵机装在下面时)

那我可以试试了

网友:
从直机配件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会有磨损的,不用担心,这东西就是易耗品。

我说的磨损是指舵机摇臂孔,孔径大了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磨损是指舵机摇臂孔,孔径大了虚位................

就是这个舵机臂孔,不好用了可以换摇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