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还没起飞,螺丝就断了

楼主(2013-03-04):
250飞机的旋翼头和主轴固定的螺丝断在里面里,怎么处理?

网友A:
用电钻打掉,重新攻丝。还有嘛就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B:
好!比飞起来再炸强的多了

网友C:
用1.5的钻头打通了用铅丝 直接穿过别一下就可。那个螺丝很少坏 但坏了 直接别住了就行。只起带动作用的。随便怎么折腾都不妨碍

网友:
为啥大家都飞250呢?

网友D:
我好几颗螺丝短飞机450里面了,哎!!搞不出来了

网友E:
内容祝大家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