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静音空压机

楼主(2013-03-04):
求推荐个静音空压机,目前在x宝上看到两款比较合适得静音空压机,一个是捷豹的,一个是奥突斯的,这两个长的一样,价格相差很大,那个奥斯图得不知道质量怎样,有用过得朋友吗

网友A:
我问过 奥斯图的就行了 我家装修 木工用的就是这个 喷漆 3.5的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过 奥斯图的就行了 我家装修 木工用的就是这个 喷漆 3.5的就够了

我是给喷漆的,在家里用,普通得空压机突突的听着太难受了,想弄个静音的,这个静音效果怎么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给喷漆的,在家里用,普通得空压机突突的听着太难受了,想弄个静音的,这个静音效果怎么樣啊,

静音的不给力 别想了

网友:
声音越大越有劲一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