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控健康值

楼主(2013-03-04):
我的天行者1680做了减震可是健康值还是20到50浮动,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哪?
还有a控的健康值低有什么影响么,我觉得顶多是舵机操作频繁,不至于失控吧?

网友:
应该不至于失控把

网友:
都差不多了,我的载机换了9050的马刀桨后震动奇大,健康值50左右,效率低的桨震动小得多,但是推力小了。

网友:
7050三叶将,平飞健康值90-80,转弯的时候健康值肯定低,甚至不显示,正常的

网友A:
你的螺旋桨没有做静~动平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螺旋桨没有做静~动平衡吧?

前辈给说说怎么做动,静平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给说说怎么做动,静平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