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飞90台风不用矢量和鸭翼的?

楼主(2013-03-04):
小弟正在装机,一直没飞过这么大的三角翼,新手上路还是稳重点好,决定不用矢量和鸭翼,有模友这么飞过吗,自己的控又不是很给力(天7),就用三角翼混控模式,还没想到好办法把矢量和鸭翼固定,怎么个弄法?

网友:
那还是先上个J10吧,三角翼的说是很好飞,但是新手有压力啊。我一个月摔了三架J10,搞得对涵道都没信心了

网友:
我试过关闭鸭翼和矢量飞台风,飞机变得很迟钝。全开鸭翼和矢量,也不见得比70涵道的J10灵活多少。

楼主:
可能是副翼和升降舵的舵面面积设计太小了,请教马哥如果我用鸭翼不用矢量的话改怎么连接啊,还有以前就问的一个问题哈没回答我呢,这机子能关油门降落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2根Y线把鸭翼和同侧的副翼连起来,,会让俯仰动作得到改善,起飞更容易,但会使横滚动作受到一定的抑制。如果鸭翼与异侧副翼Y接,则抑制俯仰加强横滚。
最理想的是使用4组自定义混控,让俯仰和横滚都得到加强,另外的用3条Y线的接法,我不懂。
台风可以关油门降落的,只要把握好进场的速度和高度。但必要时请补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副翼和升降舵的舵面面积设计太小了,请教马哥如果我用鸭翼不用矢量的话改怎么连接啊,还有以前就问的 ...

可能是副翼和升降舵的舵面面积设计太小了,请教马哥如果我用鸭翼不用矢量的话改怎么连接啊,还有以前就问的一个问题哈没回答我呢,这机子能关油门降落吗

我的台风正在装机中,不用矢量,这就是混控的问题了,把混控关掉就行了,当然这是接收机通道够多的前提下,如通道不够那我就不知道了,应该你不会用胶固定矢量吧

关油门降落要看飞机速度是不是够,失速会直接掉下来后果很严重滴

请河马哥指正

网友:
矢量可以首飞关了 避免舵量太大不适应 但是鸭翼还是开吧 不然90的大飞机会很笨重的 等你适应了飞机 飞机也都调试好了 在开矢量 感受矢量带给你的惊喜吧

网友A:
即使装备4000mah的电池,台风依旧有良好的滑翔性能,但滑翔降落并不是好的手法。
首飞的时候,可以先飞高一点感受飞机的滑行能力和低速性能,降落时会比较心中有数。
我还是建议有条件的话打开矢量来飞,怕灵活的话就把升降的EXP调柔和些。
台风可以以比较大的迎角飞行和降落,但不太建议,因为对起落架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装备4000mah的电池,台风依旧有良好的滑翔性能,但滑翔降落并不是好的手法。
首飞的时候,可以先飞高一 ...

请教河马兄:你的F18和苏35都用的多大电池啊?我买的是4200,35C,6S花牌,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再大点的?5块电池接头用的是XT90(4块)和XT60(1块),不知道XT60的那块是不是扛得住啊?如果我上5000毫安电池,肯定不能飞了是吧?

网友:
5000电池飞应该没问题,我用的4000 40C 和4200 30C,都是650克样子的电池飞35,电池放的位置离最前面1厘米的样子,

请教河马哥,上面电池飞台风(原厂动力)电池是不是要放最前面

网友A:
我主要就是用花牌4200的电池。这电池大概重630克,放台风上,应适当靠后。我用3300的电池飞就放最前面,无需配重。
我的大电池都是是用双路的XT60接头的,可对2路动力供电(苏35),飞90涵道机则使用2组XT60接头,增加电流的通过能力。单个组XT60飞90涵道机会有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就是用花牌4200的电池。这电池大概重630克,放台风上,应适当靠后。我用3300的电池飞就放最前面,无需 ...

请教双路连接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就是用花牌4200的电池。这电池大概重630克,放台风上,应适当靠后。我用3300的电池飞就放最前面,无需 ...

为什么不用XT150呢?
我这边刚好一堆人飞直机,所以统一XT150了,拔插的那一下感觉相当爽啊,谁用谁知道撒

网友:
我的飞机、电池、电调都较多,规格大小不一有几十个,统一接口的标准对于设备的互换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包括充电器的连接在内。
我目前是这样划分:4S及以下的统一用T插,6S的统一XT60,在90涵道机上则是双联的XT60。
双联的XT60,只是在原有的接头基础上再并联焊接一个接头,两个接头的功能是一样的,对于双发机,一个接头管一路动力,飞90涵道就两个接头一起接上,电流从两个接头通过,能减轻接头的电流负担。

网友(2013-05-29):
河马哥,求天地飞9通的四组混控连接法,就是俯仰和横滚都不减弱的连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