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高光条件下频闪

楼主(2013-03-04):
初入FPV,遇到个问题,小弟在此求问各位老鸟

我买了个超微型摄像头,如图所示

摄像头没有发现其他问题,但这两天发现它在高光条件下频闪。

如视频所示,镜头从对着墙壁转向对着窗外,对着窗外时摄像头周期性频闪,频率数赫兹,用手电筒照射也如此。换用某型相机做摄像头则没有这个问题,故可以判断是该摄像头的问题。

店家表示他手上的摄像头也如此。

试过加灰滤镜确实有效,但比较麻烦,弱光条件下还得拆,而且影响画质,增加了重量,这本就是个超微型的摄像头。

我想求问下各位有这是否是摄像头质量问题?或者是某种我不知道的常规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是摄像头的   感光   有问题  找商家换

网友A:
我的也一样,不能在室外用,不过这个头微距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不能在室外用,不过这个头微距很强。

你的也这样,那看来不是残次品问题了。这个摄像头上还有四个贴片led,近距离使用,按说明可用于管道等用途。可能正是这种设计初衷使得它忽略了高光使用条件。
你说它微距很强,我没有参数,它可以手动对焦吗?最近对到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也这样,那看来不是残次品问题了。这个摄像头上还有四个贴片led,近距离使用,按说明可用于管道等用途 ...

可以的,摄像头可以拧的,我拧下来好几回。你看看我发的那个帖子,有个毛爷爷的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摄像头可以拧的,我拧下来好几回。你看看我发的那个帖子,有个毛爷爷的眼睛

我要步你的后尘!
你的第二方案摄像头怎么买哦?还广角。。。口水

网友:
原来鬼片中的灵异镜头是这样拍出来的

网友:
内窥镜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