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等大神。。。。

楼主(2013-03-04):
450 ``炸鸡后 旋翼头连杆没坏·就换了根主轴。(按道理换换了主轴也不用调的嘛- -)- -调机调不好。。。。开3D- -油门50%。。3舵机水平。。斜盘水平。。2个混控不是平行的。。。油门接近100%才平行、。。。。。。。以前油门50%很大风的现在要80%才有风。。高手要怎么调- -

网友A:
主轴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螺距没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是不是装反了

主轴那个限位没错。。。。

网友B:
轴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装反了。。。

没有呢·装反了·那个限位不对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呢·装反了·那个限位不对的- -

没装到位才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装到位才会不对。

如果限位环装上一点。主轴往下沉一点- -。 。大齿跟着沉- -。。。就会有间隙呀 - -

网友C:
沒風的原因只有一個,螺距變了  只要把螺距弄回原來的正負螺距就可以了  看看控裏的數據、連干長度、舵機中立點有沒有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風的原因只有一個,螺距變了  只要把螺距弄回原來的正負螺距就可以了  看看控裏的數據、連干長度、舵機中立 ...

现在油门最低大概0度··油门中间只有大约3度·满油10度- -。。。。估计要调控吧- -。。。但是控看不懂

网友:
重新调一次吧,没准横轴也弯了,舵机连杆变形了,都会引起螺距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