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仿真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3-03-04):
Multisim12仿真555时基控制MOSFET求解释
使用555产生一个大约273HzPWM波,去驱动一个IRF3205场效应功率管,
图纸画好后发现无法仿真,只要一开仿真就提示发生仿真错误
如图:(刚更正下,mos管左边是限幅二极管,右边是续流二极管,我标错了)

左半边是网上抄板一个555PWM控制电,右边是一个irf3205驱动一个36V100W灯泡负载,中间使用一个TLP521光藕隔离
图画好后无法仿真
于是,以光藕为中将电路拆分成两个电路
首先是555电路

MOSFET用一个10pf电容代替,MOSFET部分删除,其他全部不变,XMM3电流表显示,50%方波时,驱动MOSFET电流为6.17MA
XSC1示波器显示驱动波形正常,仿真时间达到5m无故障
接着是MOSFET部分

光藕左边的555部分全部删除,用一个波形产生器代替,273Hz,占空比50%,振幅12V与555输出基本一致,串连一个1K电阻,驱动光藕,XMM4电流表显示电流6.02MA,与单独555部分测得的6.17MA基本一致,XSC1示波器显示灯泡负载的PWM波形正常,
试过拿掉光藕后直驱,或者用上PNP下NPN推挽结构推动MOSFET,都无效果,仔细修改驱动MOSFET门极的上下拉电阻阻值,最好状态也只能维持几秒的仿真时间,如果在仿真时拉动555那个修改占空比的电阻,也会仿真崩溃,搞了好几天了,不知症结所在,求神坛大神赐教!谢谢!
附件里是三个分开结构的电路图文件

网友:
目测图纸没啥问题,multisim仿真的时候非常容易报错,有时候电路没问题也会报错,这么简单的电路手工搭建起来试一下就是了

网友:
个人感觉proteus比较好用,还可以仿真单片机

网友:
这玩意,有8年没玩了,时间过的真快啊,要是那时候我就能告诉你为什么了,现在忘光光

网友A:
你把那个电压和电流表去掉就能仿真成了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index.jsp你在这问吧,这是我大学时常去的电子电路爱好者论坛,高手如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电压和电流表去掉就能仿真成了

电压电流表有时候摆上去确实会影响仿真效果,但是拿了还是一样,哎,真心烦啊

网友:
mos管下为啥加恒流二极管,为什么不直接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index.jsp你在这问吧,这是我大学时常去的电子电路爱好者论坛,高手如云

谢谢赐教,我去试试

网友:
看不懂啊。。。。